[手机] 小米9换屏

楼主(2020-04-22):
小米9屏幕内伤,无显示有触感,买个组装屏换上,舍弃了屏下指纹功能

网友:
这还影响指纹吗?

网友A:
从维修和耐用方面我不看好好屏下指纹

楼主:
据我观察,屏下指纹设备在机身,不在屏上,原屏有个圆洞可以透过超声波,后买的屏幕背面覆盖铜纸,我自认挖不好,就没挖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维修和耐用方面我不看好好屏下指纹

屏下指纹对于我们论坛的垃圾佬来不是很友好。弄完垃圾手是黑的,然后根本按不开。电容指纹不会是个问题。

网友B:
OLED屏真心碎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OLED屏真心碎不起。。。

不贵,不到200呢

网友:
工具齐全,办大事

网友:
苹果x 还有后续的OLED机型 ,三星的机型,华为现在的流行机型 很多都是OLED, 朋友刚经历了iphonex 屏裂, mate30p 外玻璃碎裂, 两样修修搞了2000了。
已经可以买个还可以的手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贵,不到200呢

没指纹了不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据我观察,屏下指纹设备在机身,不在屏上,原屏有个圆洞可以透过超声波,后买的屏幕背面覆盖铜纸,我自认 ...

不是超声波,那是个摄像头,屏幕发光照出指纹,然后那个摄像头接收这个信息……

网友:
看起来新屏幕下巴好宽大

网友:
屏下指纹是用一个短焦微型摄像头来识别,解锁时间比超声波传感器长,手指太脏就解不开来。
用一段时间后解锁时间会缩短一些

网友:
要是能像攒机外设那样,可以换华为荣耀20的LCD打孔屏,和斜水滴屏更好。

网友:
用螺丝固定不好吗?现在的屏都用胶固定,都是不让用户拆的节奏,下次直接电焊焊死好了。

网友:
屏幕指纹可以用抬起亮屏和面部解锁搞定

网友:
飞线把指纹布置到后盖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我观察,屏下指纹设备在机身,不在屏上,原屏有个圆洞可以透过超声波,后买的屏幕背面覆盖铜纸,我自认 ...

组装屏还能使OLE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超声波,那是个摄像头,屏幕发光照出指纹,然后那个摄像头接收这个信息…… ...

哦,图像识别啊,我以为是超声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