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HP 24路POE交换机(J8164A),自动关机

楼主(2020-04-22):
惠普ProCurve 2626-PWR(J8164A)

正常了一会后,
自动关机

Clear  和 reset  按了 都没法恢复。(按了之后 所有灯 处于亮灯状态,如图)

楼主:
一般哪些原因会引起
电源保护呢?

网友A:
电源不行了呗,可能是某个元件失效。很难判断!我N台交换机。都是这样。自己弄了半天,学艺不精。最后还是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行了呗,可能是某个元件失效。很难判断!我N台交换机。都是这样。自己弄了半天,学艺不精。最后还是返 ...

外接50V 8A可行吗

网友A:
可以。这个是特别的直流供电接口。有不同的针脚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个是特别的直流供电接口。有不同的针脚定义。

难怪  都找不到 这个接口的 信息

网友A:
应该是接在专用UPS上的。和HP别的设备配套的。真想用,找个高手看看那个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接在专用UPS上的。和HP别的设备配套的。真想用,找个高手看看那个电源吧。 ...

原装惠普HP 5069-5729 RPS CABLE ASSEMBLEY-8120-8924

居然是这种线材

网友(2020-05-28):
这个零件挺多的,不好弄,只有慢慢测试电源部份。应该是电源零件老化保护导致,重点检查一下电容和大功率电阻,这些零件容易老化。

网友(2020-07-22):
好高级的POE设备,头一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