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鑫谷GP700G黑金全模组电源故障

楼主(2020-04-22):
哪位大佬维修过这个电源,之前可能不消息把水从电源插头那一面溅了进去,然后有冒烟,爆响声,现在就是把图里面上面的两个插头和右下角的那个插头都向左挪一个插口,开机,就主板,显卡的灯都亮,电源风扇不转,屏幕不显示;然后按照当前的插发,正常开机,什么情况,求解

网友:
都冒烟了。。。 拆开看看里面什么情况

网友:
都冒烟了,还能开机。可风扇不转。估计是某一路的12V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