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盘突然间不好用了

楼主(2020-04-22):
我的U盘突然间就不能读取数据,拔下来再插,竟然找不到盘符了。
请大家指点有什么恢复的方法。怎么才能找到U盘盘符。

网友A:
没有重要数据,直接找对应主控的工具量产一波
有重要数据就等着被薅羊毛了

楼主(2020-10-27):
引用 网友A:
没有重要数据,直接找对应主控的工具量产一波
有重要数据就等着被薅羊毛了 ...

量产软件找不到这个U盘。因为看不到盘符,
还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我有个U盘老是提示集线器需要重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