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变废为宝 ,废旧玩具做个液面报警器

楼主(2020-04-22):
    家里安装了RO反渗透净水器,产生的废水不少,不忍心直接排入下水道,于是外接了一个水桶,积攒着用来拖地。但是常常因为忘了及时腾空,导致水溢出。于是想做一个水位报警器,水满了就报警提醒。搜索到论坛里大神们的做法是用 三极管放大,用水连通电路,触发蜂鸣器发出声响。但是我又没三极管,又没蜂鸣器,所以一直没有做这个报警器。
    有一天意外从垃圾桶边上看见一个缺胳膊少腿的塑料玩具还是个带喇叭的,水位报警器做法一下有了思路。我可以直接用它现成的电路和零件。抬头看看四下无人,捡垃圾赶紧走人。
回来后拆开,得到电路板一块,连着一个喇叭,几个LED,还有一个小马达,原本是四节5号电池提供电量。我没要它的电池盒我,用废旧手机电池接上,3.7V也能放音乐,就是声音小了点但是够用了。只要添加触发报警的开关就可以了。没有三极管,用水连通估计很难。刚好前几天网上买T12电烙铁控制板和手柄,多给了一个震动开关,用来做触发的开关正合适。利用震动开关倒置通电连接电路。经测试,可以实现水位报警功能。DIY成功。

网友:
大部分净水器都带溢水停机的功能,完全可以改成你要的功能。拆了就很容易找到这个装置

网友A:
没看懂。是靠振动触发的吗?

网友:
这是滚珠开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是靠振动触发的吗?

震动开关里面是水印,一动就通了。

网友:
就是t12里面的震动水银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是靠振动触发的吗?

应该是滚珠开关 ,T12电烙铁手柄里那个休眠的。

网友(2020-09-05):
谢谢分享。。。。。变废为宝。。。。。。

网友:
物理方法能解决就不要麻烦了
弄个溢水孔接根水管通下水道不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