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全网首拆?小禾DH-MW10幻影2灭蚊器拆解

楼主(2020-04-22):
偶然在网上看到小禾这款新品灭蚊器,造型比较吸引人,咸鱼125购入的全新机子,小禾的灭蚊产品还算比较有名,奇怪的是官网竟然没看到这款产品。引用网站的一个链接,里面有介绍,不知道算不算违规,https://www.sundan.com/product-28868.html, 少废话上图:

外包装。

开箱。

照例来一份完整说明书。

尺寸,白照了,包装箱上有。

机器上的铭牌。

microUSB输入。

能看到CCFL灯管,还有塞有泡沫帮助减震,防止灯管破损。

从左到右分别是三个倒计时指示灯,一个工作指示灯,光感触控开关,感光元件,定时触控开关和电源触控开关。

感光元件特写,是光敏二极管么?不是常见的光敏电阻。

开盖,储蚊盒里有一个附件盒。

储蚊盒特写,内部还有一个网,总感觉储蚊盒通风孔有点大,不会有小蚊子给滤出去吧?

附件盒有充电头,USB线,棉芯和蚊子诱捕剂。

诱捕剂特写。

充电头特写。

插电待机没测出功耗。

工作时5.4-5.5W左右功耗。

光控模式强光下待机没测出功耗,手指遮挡测光元件模拟天黑,和正常工作一样的功耗。

CCFL灯还是很漂亮的。

拆机,无刷风扇部分,风力听强劲,噪音不大。

usb口纯供电,那天坏了也方便改成圆孔DC插座。

电路板背面元件特写。

电路板正面特写。

灯管部分。
整体设计个人感觉还是很不错的,不过做工只能说中规中矩一般般,塑料材质储蚊盒质感还不错,机头部分的黑塑料略有点回收料的感觉,不够精细,电路板更是浓郁的“中国风”,这方面不妨和小米学学,至少看上去高大上,总的来说还可以吧。这个季节大连没蚊子,没法测试捕蚊效果了,就这样吧。
谢谢观赏!

网友:
起主要作用的是诱骗剂

网友:
我买了19.9的那种蓝光LED灯,效果还可以,用了一个月,抓了一小堆蚊子,还有小飞蛾什么的,

网友:
以前买过两个便宜的风扇灭蚊器,貌似有缺陷,风扇停的话,里面蚊子还是有跑出来的可能。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这种灭蚊器关键看效果。

网友A:
应该换成双滚珠轴承风扇,不容易像含油轴承容易缺油异响最后停转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换成双滚珠轴承风扇,不容易像含油轴承容易缺油异响最后停转等

不知道有没有类似规格的风扇买得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类似规格的风扇买得到啊。

实在没有类似的风扇,可以网上买6毫米钻头,内径3毫米外径6毫米好点的滚珠轴承,往风扇底部打孔,卡簧弄掉拔出叶片,钻6毫米孔装入两颗滚珠轴承,最后装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没有类似的风扇,可以网上买6毫米钻头,内径3毫米外径6毫米好点的滚珠轴承,往风扇底部打孔,卡簧弄 ...

太麻烦了,手残党的我够呛能弄好,先凑合用吧。

网友B:
家里有个10来块的就一个光敏电阻和风扇,光源是紫光LED,有点作用吧,能吸入蚊子和一些小飞蛾。这玩意用的紫外灯管应该效果好点吧,不过价格就贵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有个10来块的就一个光敏电阻和风扇,光源是紫光LED,有点作用吧,能吸入蚊子和一些小飞蛾。这玩意用的 ...

质量好点的LED也可以吧,不过高质量大功率紫外线LED也不便宜。

网友(2024-11-13):
这个灯管在哪能买到,有知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