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银鱼款 电动车电池,由于开电瞬间很大火花导致触头烧蚀。有什么办法?

楼主(2020-04-22):
已经第n+1次这问题了,自己已经修了五六次了,貌似是通病,也帮公司那边两个同事也修了几次。

银鱼

家人反应:过个坑或者稍微颤抖一下就断电

我直接拆出来看看。

铜的。上面还有润滑脂,开关锁多了之后金属屑和润滑脂混合很脏

正面

触头,烧蚀了,接触点变得非常小。这个算好的了,之前还有一个直接烧穿洞了。

另外一边。

整体

1。我考虑了一下,跟开关电源一样,串个ntc,不过貌似普通的不够,要买大电流的。。
2。可以用控制器软启动,不过我还没见过那种车用软启动的。。。。如果要改软启动的话,从控制器上到车头的线已经不够了,要重新拉线。而且电池品字插口长期通电容易出现危险
3。也是过加大接触点下面那两个弹簧的弹力,让触点跟触头的接触力度加大,这样虽然是可以用久一点,不过没多久不到半年还会出问题(一天开关6~8次的频率)
4。加继电器应该不合适,我装的电池都是充放电同口,都是用品字口。加继电器的话也就是说一边充电一边耗电了。

网友:
这玩意就不合理,正常电动车通电是细红线控制控制器的。建议改下加个继电器之类的吧。普通电动车电门锁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开关

网友:
加个继电器撒

网友:
镀银 或者夹银触点  只能这样

网友A:
这个还修什么,直接淘宝电门锁,几块一个,这个触点都没有了,没啥维修价值

网友B:
还是内置个摩托车启动马达的继电器吧!又不耗电

网友:
一般并个电容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修什么,直接淘宝电门锁,几块一个,这个触点都没有了,没啥维修价值 ...

就是已经淘了十几个,也换了十几个,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内置个摩托车启动马达的继电器吧!又不耗电

继电器貌似只要通电就耗电的吧。我这个是充放电同口的,充电时候也要开着钥匙,也就一直耗电了

网友:
我十几年的捷安特也是过坑就可能断电,动动钥匙又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已经淘了十几个,也换了十几个,烦了

加继电器,充放电分离,搞个独立2.1的DC口直接充电,放电加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继电器,充放电分离,搞个独立2.1的DC口直接充电,放电加继电器

原本就是5521口充电,我故意拆掉让他同口充放电的。

网友C:
直接短接上,把电门钥匙改到把手上,从控制器上找引线,不行就换带电门的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短接上,把电门钥匙改到把手上,从控制器上找引线,不行就换带电门的控制器 ...

可以这样做,不过这就变成电池的那个插口长期有电了,很危险。

网友:
想办法换个什么带镀层的触电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这样做,不过这就变成电池的那个插口长期有电了,很危险。

一个低压直流口有什么危险,里边串个保险丝多加一层保险。

网友:
修过一个电门锁,拆开里面都快要融化了,换了新的锁用了一年,接个大mos吧,钥匙控制mos开关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这样做,不过这就变成电池的那个插口长期有电了,很危险。

别的电动车都是这样的啊,48v充放一个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电器貌似只要通电就耗电的吧。我这个是充放电同口的,充电时候也要开着钥匙,也就一直耗电了 ...

耗不了多少电,接放电就行了另外接一条线直通充电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