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山特UPS电源(SANTAK TG1000)

楼主(2020-04-22):
拆开看图,闲鱼100块钱收的,成色不错,里面的电池是松下的,感觉山特就是靠谱点。。。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我的电脑是750得电源,这个UPS是600W的,带的动吗?
如果带不动,我就拿回单位去用了,我单位的电脑是500W的电源,配置一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我的电脑是750得电源,这个UPS是600W的,带的动吗?
如果带不动,我就拿回单位去用了,我单 ...

可以用,没问题

网友A:
可以带载试一下,不知道600瓦是不是峰值功率

网友B:
都一样   15分钟都撑不住

网友C:
记得1000的UPS里面是2块电池的额,难不成现在就用1个了?

网友:
我有个500,送人都没人要

网友:
2000w的谁要

网友D:
这个好像是应急短效型后备式UPS,有应急限时的,15分钟左右就自动关机
能去掉限时吗?手上有一个同样的,电池坏的。

网友E:
100块?是真的便宜
我也想搞一个

网友F:
有个一模一样的。。里面是12V电瓶俩串。。饿死了一个电瓶。。只剩一个电瓶开不了机。。试过在饿死的电瓶上并一外接的12V能开机。。由于是俩串24V也想不出怎么利用。。放那落灰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是应急短效型后备式UPS,有应急限时的,15分钟左右就自动关机
能去掉限时吗?手上有一个同样的,电 ...

没有去换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1000的UPS里面是2块电池的额,难不成现在就用1个了?

2块电池,我拍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个一模一样的。。里面是12V电瓶俩串。。饿死了一个电瓶。。只剩一个电瓶开不了机。。试过在饿死的电瓶上 ...

什么叫饿死了一个电瓶?
把两个电瓶都换个新的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块?是真的便宜
我也想搞一个

用了后发现电池报废了,卖家免费送我了,我就出了个邮费,现在在淘宝上新买了两块理士的电池,花了150,感觉还挺靠谱,等待收货中,本来想买超威,后来觉得天能不如超威,超威不如理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带载试一下,不知道600瓦是不是峰值功率

怎么尝试,感觉山特应该是靠谱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一样   15分钟都撑不住

如果连15分钟都撑不住,是不是电池坏了?

网友G(2020-08-24):
公司有一台,不插市电开机红灯闪蜂鸣器叫,拆开没有看到烧的元件,电池电压25V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公司有一台,不插市电开机红灯闪蜂鸣器叫,拆开没有看到烧的元件,电池电压25V是什么问题? ...

没电了吧。换个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电了吧。换个电池

两节12V铅酸电池串联的,25V就不能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