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电阻怎样读数?

楼主(2020-04-22):
五环电阻烧断了,从色环上看不知从哪头读起,阻值是多少?

网友:
红红黑金黑,22Ω

网友A:
5色环电阻,图上的从左向右读,顺序红红黑金红
红红黑表示220,金代表数值*0.1
故电阻阻值为220*0.1=22Ω
最后一个黑环代表精度,但精度级里是没有黑色的,应该代表未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色环电阻,图上的从左向右读,顺序红红黑金红
红红黑表示220,金代表数值*0.1
故电阻阻值为220*0.1=22Ω

谢谢热情解答

楼主:
谢谢热情解答

网友B:
我怎么看着像红橙黑金,23Ω

网友:
22Ω,一般金和银在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看着像红橙黑金,23Ω

四环电阻有23欧这个值?

网友:
4环保险电阻,不是5环。

网友:
总觉得第二环是橙色。

网友:
按4环读

网友:
实在不会读,可以手机下载一个读电阻的软件,很好用

网友(2021-01-03):
保险出电阻,22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