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3 W美的灯

楼主(2020-04-22):
这几天可能有点潮湿,装在卫生间的灯在一个晚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开灯一闪的时候就不亮了,还好家里之前撸了几个便宜的小灯还没用完,找出一个换上,就亮了,简单又方便快捷。所以建议大家在论坛看到有些实用的价格便宜的家庭长用的东西都可以撸点放着,家里有坏了的东西要换的也方便,不用零时高价去五金店买了,(排插,开关,插座,灯泡,电线)这些有合适便宜块块钱的都可以撸。:lol:t
开拆,
最后发现原来 烧毁了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有件换是很容易修,我不搞修理没原件,就拿来学习用万用表吧。最后卫生间换了一个之前的这个美年达的灯,不懂对比美的它的内部是怎么样?以后它坏了也拆开看看。

网友:
拆的好,要学会修。

网友:
美的是3年免费质保包换的,来回路费都是美的出的。

网友A:
我在卫生间安的是美的5W,3W的感觉亮度不够。

网友:
这种灯的质量一般,灯珠芯很容易烧,我家的已经烧了好几个!

网友:
美的灯具,做工不错。用的非隔离恒流电源。

网友:
这个灯珠是9V的,电阻好像是10Ω。

网友:
有备无患,确实该备着

网友:
用这种CBB电容做安规啊,看来只是电容短路导致保险电阻烧了,找个10欧左右1/4W的电阻换上去就是了,那个电容可以不要。

网友:
我的卫生间照明是灯泡搭配电感日光灯

网友:
CBB电容坏导致保险电阻烧

网友:
俺的卫生间用的奥其斯(直接当浴霸的照明灯),做工比美的好多了,潮湿高温环境下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这个灯有几个质量还是不错,但是亮度不是很高,用来做台灯还可以

网友B:
暴拆美的3W灯|拆机乐园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7420
上面这个似乎与你的完全一样,一只灯珠烧掉,开始也认为是坏了。一次看到有高压灯珠,于是就用可调电源试试,结果查出有一只灯珠损坏,其他好的。因无配件放了大概有半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安鑫家淘货时淘到一款灯珠,到手检测为9V暖光,替换后好。

网友:
阻容的,不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卫生间安的是美的5W,3W的感觉亮度不够。

我卫生间是2个实测10w的灯板,亮点好

网友:
去年撸了一大堆

网友:
好歹可以. 改天我拆一下垃圾LED

网友:
用了多久?  据说灯珠温度高达90度

网友(2023-05-03):
引用 网友B:
暴拆美的3W灯|拆机乐园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7420
上面这个似乎与你的完全一 ...

原装是9V灯珠,能换6v灯珠吗?电压会不会自动降到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