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补鞋子要用什么胶水

楼主(2020-04-22):
以前TB买过专门补鞋子边上开裂专用的胶水,效果也不行,大伙推荐一下补运动鞋边上开裂的胶水哪个好用不发白的

网友:
一般的都不行,鞋厂用的胶水是专用的 而且有专用设备恒温和楦头加压,所以粘的牢。自己粘不可能恒温而且粘接处均匀压力也达不到。只能凑合粘上,不耐久。

网友:
搜索一下401胶水,看看是否合适

网友:
   聚氨酯胶水,加温固化,吹头发的吹风机就可以,硬胶不行

网友:
AAA  环氧树脂, 24小时慢干型。用了就知道

网友:
401的可以,我粘过一双两年没裂,刷鞋也没事。

网友A(2020-06-18):
氯丁胶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氯丁胶如何??

氯丁胶不行,不吃力的地方502,太吃力的要用专用树脂,没得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氯丁胶不行,不吃力的地方502,太吃力的要用专用树脂,没得卖。

好像原厂粘接最牢固,布都烂了,粘结的地方还不开胶,就是没见到过这种胶。

网友:
P多多几元钱的电焊胶可以,

网友C(2020-07-19):
引用 网友B:
氯丁胶不行,不吃力的地方502,太吃力的要用专用树脂,没得卖。

鞋厂专用的树脂胶才是王道,不易保存,而且价格贵。工艺稍复杂,不过效果确实是好。但是不能粘硫化鞋,只能粘皮鞋类的,像有些帆布胶底的就粘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原厂粘接最牢固,布都烂了,粘结的地方还不开胶,就是没见到过这种胶。 ...

鞋厂有,树脂+处理水,双组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鞋厂专用的树脂胶才是王道,不易保存,而且价格贵。工艺稍复杂,不过效果确实是好。但是不能粘硫化鞋,只 ...

是,台资做鞋子多,胶水都是台资做的,这玩风险很大,鞋子粘不牢要赔大钱,国产暂时没见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