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车充电器改电压,三段充改两段充

楼主(2020-04-22):
    手头有很多闲置电动车充电器,改过几个充锂电池,现将改12V两段充过程发布与坛友共享。
特能的充电器,市面上比较常见,做工也不错。电路简洁,改装的成功率高。

第一步,先拆下变压器,拆开磁芯,电动车充电器变压器磁芯好拆,遇到不好拆的,可以通过磁芯串接一只100W灯泡,灯泡微红,磁芯通电后会发热,大概5分钟后,断电,用毛巾包住可以轻松拿下磁芯。比什么蒸煮烤方便太多。

第二步,一层层拆下绕组,并记录引脚位,方向,圈数,一直拆到主电源输出绕组,一般60V的充电器最高输出电压是73V,除以总匝数,得到每匝电压,再根据须要的电压计算匝数,一般12V只须要5圈左右,须要加大电流的,可以适当增加漆包线的截面积。再按拆下来的须序,恢复变压器。手工工艺很重要,尽量绕紧密,否则后续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状况。
第三步,装回变压器,找到TL431,去掉浮充电路的电阻,就变成两段充了。
第四步,找到下图的上偏置电阻,下偏置电阻,一般只须要改上偏置电阻就可以了,电阻取值上百度找TL431电压计算工式。错了有可能会炸机。在上偏电阻上串一只可调电位器,调整电压。

第五步,拆下保险,在保险位置串接1只100W白炽灯,通电试机,若常亮,须要重新检查以上步骤。若灯泡亮一下既灭,表明电路基本下常,成功90%,测量输出电压,调整偏置电阻达到须要的电压值。
第六步,更换输出电容,增加电容容量,短接防反接可控硅。
一般这种充电器通过改装后,调整电压可以给12v铁锂或三元锂充电,正常2.5-3A左右,动手能力强的,还可以增加到5-8A。须要其他电压的,只须改变变压器输出绕组匝数,计算TL431偏置电阻。

网友:
改变压器就是大工程了,太麻烦

网友:
改绕组还是算了,前段时间改改开关电源的调压范围,应该是保护电路的作用,输出都成了呼吸灯效果了,吓得我赶紧又改回来了。

网友A:
30元的明纬S350-27不好吗,非常容易改,而且电流比较大

网友:
这种充电器我也捡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元的明纬S350-27不好吗,非常容易改,而且电流比较大

30元买成品更好
重点是折腾,不折腾技术不提高啊

网友B:
三段改两段,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段改两段,有什么优势吗?

给锂电池充电不要浮充,要把铅酸电池的浮充去掉

网友:
怎么去掉浮充

网友D:
没说怎么去掉浮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段改两段,有什么优势吗?

锂电是两段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元的明纬S350-27不好吗,非常容易改,而且电流比较大

这个相对还是简单,充电器也容易找。其实ATX改0到28V调压,恒流电源也挺好,只是复杂些。

楼主:
图上有标明,去掉R1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说怎么去掉浮充啊

图上有标明,去掉R15

网友:
这办法好,电动车充电器有的是,闲了改一下试试。

网友(2024-04-30):
36伏的充电器改成给21伏锂电池(手电钻用)充电,是否可以不改变压器?

网友(2024-11-05):
引用 网友C:
给锂电池充电不要浮充,要把铅酸电池的浮充去掉

还有这说法?我看电动车充电器都是三段充,这次21V电动工具也打算找三段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