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华为海思hi3798芯片魔百盒刷机进度条到结尾就不动了

楼主(2020-04-22):
江湖救急!华为海思hi3798芯片魔百盒,U盘刷机进度条到结尾的地方就不动了,请问大家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多等几分钟

网友B:
扔了吧,这种内存刷了频繁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多等几分钟

等了一个小时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扔了吧,这种内存刷了频繁死机

为什么魔百盒原装系统不死机呢?

网友C:
我也有两个EC6108V9C的,丢系统,然后刷机总这样,我怀疑是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两个EC6108V9C的,丢系统,然后刷机总这样,我怀疑是芯片坏了

有点像手机的字库门啊

网友:
机器人睡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魔百盒原装系统不死机呢?

应该是原版系统专门针对腌割内存而生,刷别的系统一刷就坑

网友B:
我前二年打包买了十只这种机子,刷几种不同固件,均工作不稳定,遥控迟钝,易死机,后赔钱当消户机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二年打包买了十只这种机子,刷几种不同固件,均工作不稳定,遥控迟钝,易死机,后赔钱当消户机出了 ...

有查到原因吗?

楼主:
有高手来指导一下吗?

楼主:
坐等高手指导

网友:
我正准备刷个201盒

网友:
原版系统专门针对腌割内存而生,刷别的系统?

楼主:
继续坐等高手来解决

网友:
这内存颗粒别折腾了,感觉像两个牌子混着用的,没法折腾

网友:
刷好后也频繁卡机

网友(2022-02-01):
我的 也是这样!刷了通用版后不停自启,再刷就定在了机器人进度条末尾处!

网友(2022-12-21):
以前刷了一个可以正常用现在就一直在中国移动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