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华为5V/2A开关电源适配器(充电器)——看有没有修理的价值

楼主(2020-04-22):
不知道啥原因充电器挂了,拆开看看有没有修理的余地了

楼主:
搞不好是开关管坏了,大家给个建议,是修?还是修?还是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不好是开关管坏了,大家给个建议,是修?还是修?还是修啊?

当然是修啊

网友:
正宗品牌啊,看看打了那么多白胶,外壳还是超声波焊接的,就是怕你拆开修了,商家的套路。

网友:
搞不好是开关管坏了,大家给个建议,是修?还是修?还是修啊?

当然把他修好了,还可以用。

网友:
航嘉代工的,做工不错,值得一修

网友A:
谢谢分享。。。。这电源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航嘉代工的正品,做工不错,有条件能修复,还可以使用。

网友:
我说没有维修价值,一般两三年得换新手机吧,现在哪个品牌手机购买时可以选配充电器?我自己2a及以上充电器都有10来个了。

网友:
这做工,能修则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电源还是很不错的。。。。

多谢赏分支持!对以上朋友的回复表示感谢!

楼主:
经查发现画圈的器件短路,已经焊下,准备找一个换上。该器件是PS1045L(10A肖特基整流二极管),不知道有没有代用品,正在查。。。

楼主:
PS1045L额定参数是45V、10A,3引脚器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PS1045L额定参数是45V、10A,3引脚器件

两个ss56可以凑合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ss56可以凑合一下

手头没有这个元件啊,正好要买别的器件一起买了2个管,正在路上。多谢您的建议!

楼主:
换了PS1045L之后充电器恢复正常电压。
感谢大家的建议和支持!

网友:
有个同样的电源适配器,正在用,一模一样的。话说我有个三星的,上个周同事把USB母头里边的塑料给弄断了,网上花了2块钱买了十个母头回来,没想到换上去后居然没有电压了,也懒得研究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