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也谈 嗅探固定码遥控器地址编码

楼主(2020-04-22):
论坛另一位大佬在尝试嗅探固定码遥控器地址编码,我觉得方案搞的太复杂了,用的CC1101芯片,还是双CPU方案,又是用的不常用的CPU。后来好多人想仿制,结果问题一大堆。

我也搞嗅探搞了10多年了,和各家物业斗智斗勇,有胜有败,谈谈自己的经历,以及共享一下自己的方案,非常易于仿制的那种。

==================================================
最早10年前的时候,我是3元一个315/433Mhz接收板各一个,用3.5毫米耳机插头接电脑(最好是Line in口)话筒输入上,话筒输入是两个声道的,双频同时接收。用GoldWave录音软件录音记录原始波形。

提前打开软件开始录音,保安开门一瞬间,立即停止录音,保存文件,回家查看波形的最后几秒的数据,找到几组数字波形,利用人工智能解码。

一般都是2262或者1527的波形。根据这些芯片的资料,对照着波形,利用人脑解码就行了。

如果是2262的波形,买个空白遥控器,焊好编码,搞定。
如果是1527的话,还得自己用单片机做个编程发射,然后再买个自学习的遥控器复制才行。

==================================================
人脑解码这个过程是很累的,但是做完之后,就可以按按遥控器,很爽的。

早年用这个方法解了不少门禁,你以为是一劳永逸了吗?可是社会现实是残酷的。

一般小区门禁系统,几年后就坏,坏了也没人愿意修,于是换新的!!!

于是乎,以上流程就得重新来一遍。

我爸小区就换新的了,由于现在新的笔记本电脑一般都没有Line In接口,所以我觉得用新的解码方式,直接把接收到的信号用Arduino解码。

==================================================
会Arduino就可做的固定码遥控器嗅探器在此:

https://github.com/fryefryefrye/ ... RX/other/rf_rx_oled

功能:
1:上电发送上次接收到的遥控码。并且在屏幕上显示地址吗。
2:延时5秒,清除屏幕,进入接收状态,收到有人按遥控器后,屏幕上显示并存Flash。
3:断电重新上电,发送上次接收到的遥控码,可以测试刚刚收到的码是否可用。

网友A:
做过,录音分析一下波形。学习码的复杂一点,滚动码没辙。
楼主那种接收红外线然后发射433无线信号的弄过吗?所谓的蓝牙卡

网友:
这是拦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录音分析一下波形。学习码的复杂一点,滚动码没辙。
楼主那种接收红外线然后发射433无线信号的弄过吗 ...

当年老爸小区,换了蓝牙卡之后,遥控器一直能用,就没搞。后来遥控器不知道怎么不能用了,郁闷了一段时间,后来我也想到了去监听蓝牙卡的信号,只不过还没来得及实施,就换成车牌识别的了。

这东西,还是看厂商如何实现了,拆个卡看看上面是固定吗的芯片,还是滚动吗的就行了。

网友A:
不算拦截,侦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年老爸小区,换了蓝牙卡之后,遥控器一直能用,就没搞。后来遥控器不知道怎么不能用了,郁闷了一段时间 ...

有可能有的是接收红外线编码后再加算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有的是接收红外线编码后再加算法的

我最早看的产品介绍是这么写的,因为有两个相邻的进出道闸的问题,不能开错了,所以红外必须要带编码。

但是这个编码是固定的,还是加密变动的,就不一定了。

网友:
不错,易于制作成本也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算拦截,侦听

现在市面上卖的设备就有这个功能,不知道侦听和拦截有啥区别吗?

网友(2020-08-02):
楼主链接失效了

网友B:
原来那个贴子也有过研究,也是通过原来的帖子第一次知道CC1101还可以这样用,楼主所得这种方式我也再用,个人认为各有优缺点。CC1101的优点是频率可调,缺点是灵敏度不高,射频模块缺点是在不知道接受频率的时候,使用不方便,优点是接收灵敏度高。所以我做过用4路cc1101做4频同时接收模块,也做过4路射频模块同时接收的模块,

网友(2020-10-21):
这也可以,高手

网友(2020-12-29):
引用 网友B:
原来那个贴子也有过研究,也是通过原来的帖子第一次知道CC1101还可以这样用,楼主所得这种方式我也 ...

这个办法厉害!!!
4路并举!

网友:
楼主,链接失效了,能不能再上一下链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