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款室外AP寻求使用帮助。

楼主(2020-04-22):
情况说明:两款老式AP,相应资料已经找不到,现在不知道要设置什么固定IP才能连接(自动获取IP找不到),管理账号和密码也不知道了,有相应的使用资料就能重置后使用,特来看看各位大佬有没有相应资料存货。谢谢!!

室外普通型双频11ac AP HB4-GA200e-OA2025ac
( 官网:http://www.gbcom.com.cn/index.as ... amp;article_id=1805 ,已联系不上。)

AboveCable ACAP2410-54/BW(Ver.H)室外无线覆盖AP
( 太平洋:https://product.pconline.com.cn/ap/abovecable/165100.html ,没找到官网。 )

网友A:
你在无线论坛www.anywlan.com发帖,站长知道的多,站长每天都登陆看帖的。
当然,数码论坛大神也多。多发帖广发帖,总有人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无线论坛www.anywlan.com发帖,站长知道的多,站长每天都登陆看帖的。
当然,数码论坛大神也多。多发帖 ...

好的,谢谢兄弟大大。

网友B:
ap一般要串口登录吧,进去后设定好IP,电脑才可以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一般要串口登录吧,进去后设定好IP,电脑才可以连上。

谢谢热心回帖!
上图款 是 POE 连接。
下图款 是 航空插头 连接。
是找不到相关说明资料所以无从下手,经楼上兄弟介绍已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