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PF29F04T2AWCMG2双贴时开卡软件闪退

楼主(2020-04-22):
继上次搞错颗粒之后,这次搞了个58xt准备把之前的PF29F04T2AWCMG2颗粒弄上去,按照论坛大佬的攻略短接了线路,但是很迷的事情发生了,单贴的时候一点问题没有,无论是开L0KB还是B0KB都正常开出了500和690左右的空间。确认无误之后把第二颗颗粒贴上去,开卡工具读取id表正常

接下来就是正常开卡,相较单贴只是调整了通道和扇区数

开卡过程前面同样没有问题,但是会在最后一步 set disk capacity处卡住个二三十秒,然后开卡软件直接闪退

换了几个版本开卡工具,症状相同,重焊颗粒多次无变化,取下第二颗颗粒后重新开卡,仍然可以开出最初单贴的效果,再次贴上又麻瓜,同样是闪退。并且闪退之后重新打开开卡工具,所有颗粒的id会变回短接之前的id

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虚心请教

网友A:
同样问题我也遇到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30439&extra=

基本无解,这个颗粒双贴的话,可以上46en或58H,或者MAS09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问题我也遇到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0439&extra=

看来是未解之谜,老老实实换板子去了。
可惜这个颗粒取一次属实麻烦,给我焊吐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问题我也遇到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0439&extra=

而且看了看你的帖子,因为我对开卡软件不算很熟,之前失败后也试过略微减容之后勾选16ce开L0KB 1000gb也没开出来,同样卡容量闪退,在新板子到之前我打算再试试到底是ce的问题还是1t容量的问题

网友B:
58XT最大只能1T,所以容量手动设置成指定960G,闪存200MHZ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8XT最大只能1T,所以容量手动设置成指定960G,闪存200MHZ试试看

我试过了,全选16个ce的情况下,开多少都崩。
只选12个ce,就完全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58XT最大只能1T,所以容量手动设置成指定960G,闪存200MHZ试试看

回头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了,全选16个ce的情况下,开多少都崩。
只选12个ce,就完全能开。

刚刚去tb找板子的时候,看到有一家号称自己58xt能到1/2T,我看那个板子是最大能移电阻到5a供电的,看了下您的板子和我的板子好像都没有这个部分,不知道和这个有关系没

网友C:
你们这是在为难2258XT啊 上2258H G 或者2263XT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这是在为难2258XT啊 上2258H G 或者2263XT不好么

手上没缓存,这不懒得再买缓存了嘛(捂脸),而且这个不能用在63xt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8XT最大只能1T,所以容量手动设置成指定960G,闪存200MHZ试试看

只调整容量的话确实不行,得减到12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了,全选16个ce的情况下,开多少都崩。
只选12个ce,就完全能开。

试了下,的确和你说的情况一模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刚去tb找板子的时候,看到有一家号称自己58xt能到1/2T,我看那个板子是最大能移电阻到5a供电的,看了下 ...

确实有支持 超过1t的,光威的就是两个这样的颗粒,上1.5t,当然也有2258h版本上这个颗粒,0920能上三个这个颗粒,七彩虹的2t固态,不知道这个颗粒用在专用的板子,就是2258xt only的板子上行不行,那个板子我仔细看过,点位空很奇怪的,正反面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有支持 超过1t的,光威的就是两个这样的颗粒,上1.5t,当然也有2258h版本上这个颗粒,0920能上三个这 ...

看来店家诚不欺我,不过前面的折腾太折磨了,已跪。买了个58h板子等到货,被伤到了属实不想再返工

网友E(2022-04-24):
手里也有一片同型号片子,没找到开卡工具可以分享一下不

网友F(2022-09-07):
引用 网友E:
手里也有一片同型号片子,没找到开卡工具可以分享一下不

用Q1225这个版本  我开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Q1225这个版本  我开成功了

你这个标ce1的是不是原来是七彩虹480g,我有一个标ce3,但重新开能开640g

网友(2022-12-19):
这个是固件问题,58XT开不出来的,不是硬件问题,58H就可以

网友G:
这颗粒上2258h啊 开mlc模式 棒棒的。全盘不掉速。

网友(2023-11-05):
引用 网友G:
这颗粒上2258h啊 开mlc模式 棒棒的。全盘不掉速。

这个颗粒上58h是只用改颗粒跳线,板子跳线不用改,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