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 怎么拆解格力KS-10X63D型蒸发式冷风扇

楼主(2020-04-22):
之前买了台格力的KS-10X63D型蒸发式冷风扇,但用了几个月以后水泵不工作了。想拆开来看看是什么问题,但是把所有能看见的螺丝都卸下来了,还是拆不开。坏的时候刚好秋天了,也就没怎么在意,就先放着不管了。现在快夏天了,又搬出来了,水泵还是不工作。想着拆不开那就先排查一下问题。万一要是水泵坏了,把水泵拿下来单独换水泵也不用拆整机。于是把水泵剪断了(某宝同样的水泵十来块包邮,所以大胆给剪了),接上电源发现工作正常。这下就尴尬了,不拆修不了。想问问看有没有大佬懂得拆这个东西的。
加湿指示灯显示正常,但实际水泵没有工作

机器型号标签

水泵型号

水泵上电可以单独正常工作

麻烦大佬们帮忙教教我。

网友A:
有卡扣? 要撬开才能拆.

网友B:
里面是不是有继电器或可控硅控制水泵的?必须拆开才能修啊

网友C:
还是传统的风扇好清理

网友D:
蒸发吸热制冷,不怕得风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卡扣? 要撬开才能拆.

卡扣肯定是有的,但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不想把它拆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是不是有继电器或可控硅控制水泵的?必须拆开才能修啊

应该是有的,我也觉得是继电器坏掉了,但是没拆开看不到内部情况,就算坏了也没办法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传统的风扇好清理

我有点后悔买了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蒸发吸热制冷,不怕得风湿么?

不直接对着自己吹,让房间温度降低下来一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