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教个问题 测温是二极管结温好还是三极管呢?

楼主(2020-04-22):
我看有用 三极管 EB结温测的 也有用二极管测的  我测的范围不大  做  热电偶冷端补偿的   哪个比较好呢?  如果二极管好

网友:
理论上PN结都可以,记得好像2N3906有一个兼职就是用来测温

网友A:
用18B20,专职的测温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8B20,专职的测温零件。

考虑产品成本不能用 更何况这玩意我印象都是TO92的 我要用SOT 23尽量接近 热电偶的引脚的   我板子上已经有24位AD了 还是差分输入的  用这个PN结温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8B20,专职的测温零件。

其实之前公司里做的  热电偶模块就是用的DS18B20的 不过现在我自己做不能用 太贵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考虑产品成本不能用 更何况这玩意我印象都是TO92的 我要用SOT 23尽量接近 热电偶的引脚的   我板子上已经 ...

18B20也不贵,也就几角钱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之前公司里做的  热电偶模块就是用的DS18B20的 不过现在我自己做不能用 太贵啦 ...

按理说实用就好,越经济越好。

网友B:
三极管的BE结和二极管的PN结,原理是一样的,但实际上用三极管BE结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B20也不贵,也就几角钱吧。

你说的块八毛的那种的吧  那种性能还不见得好吧   既然要测温度肯定要原装的 否则不如用PN结温 还 能补偿 我那边好歹带了个差分输入的16位AD  模拟开关切换下就测了  如果 用便宜的DS18B20估计也不咋样倒是 美信原装的不便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的BE结和二极管的PN结,原理是一样的,但实际上用三极管BE结的多。

对 所以好奇为啥用三极管  按理说二极管便宜

网友A:
早年给单位加工,一堆那东西,18B20,美信的,不知道价位几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年给单位加工,一堆那东西,18B20,美信的,不知道价位几何。

美信的要10块钱以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美信的要10块钱以上了

这东西咱没用处,没留,早知道留下10支20支的没一点问题,1602小屏留了几块,准备改电压电流表,不会编程,也没搞,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咱没用处,没留,早知道留下10支20支的没一点问题,1602小屏留了几块,准备改电压电流表,不会编程 ...

1602倒是不值钱  4块钱一个包邮的大把 之前买了全新的台湾的 进口的 一乐买的 1块5一个包邮 白光的 很漂亮 全新 的  美信的东西好 但是溢价率高  平时也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1602倒是不值钱  4块钱一个包邮的大把 之前买了全新的台湾的 进口的 一乐买的 1块5一个包邮 白光的 很漂 ...

美信的芯片质量是不错,用过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