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求问有能支持 Samsung K9PMGY8S7M 颗粒的主控吗?

楼主(2020-04-22):
Mac 上的 2TB SSD,18年5000块收的二手,最近 GG 了,想着能不能拆颗粒再利用一下。大致查了一下信息:

闪存颗粒:
K9PMGY8S7M,单颗粒 256GB
8 × 256 Gbit (Samsung 2-Bit-MLC 3D V-NAND mit 48 Ebenen)

缓存:
K4E8E304EE-EGCF
LPDDR3 1866, 8Gb

求问各位大佬,有能支持这个颗粒的 NVME 主控吗?

网友A:
三星3D的颗粒,慧荣的58H,58x或SM3281,SM3280是支持的,参数有没有另说。
我比较担心的是你这个闪存颗粒的脚位。看这形状,不像是BGA316的封装,如果是其它奇葩脚位的封装,就不好弄了。

网友B:
这个芯片很好支持,但是封装挠头,前一阵咸鱼30一个卖颗粒我看见pmgy心痒痒了,看见接口。。。对不起,打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很好支持,但是封装挠头,前一阵咸鱼30一个卖颗粒我看见pmgy心痒痒了,看见接口。。。对不起,打扰 ...

啥接口?

网友C:
后缀EGCF说明不是316封装,而且封胶了拆的难度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三星3D的颗粒,慧荣的58H,58x或SM3281,SM3280是支持的,参数有没有另说。
我比较担心的是你这个闪存颗粒的 ...

这是BGA108的,跟132一个用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很好支持,但是封装挠头,前一阵咸鱼30一个卖颗粒我看见pmgy心痒痒了,看见接口。。。对不起,打扰 ...

封装BGA108,和312一个用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后缀EGCF说明不是316封装,而且封胶了拆的难度很大

BGA108的,和132一个用法,另外后缀EGCF那个是缓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BGA108的,和132一个用法,另外后缀EGCF那个是缓存

BGA108,那还挺好搞的。

网友:
三丧的缓存封装也是变态,没法利用

网友:
既然是BGA108的那就可以上132板子 这个颗粒2258支持

楼主:
学到了~感谢诸位大佬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BGA108的,跟132一个用法

不是108,感觉像是BGA252砍掉了无用点,多少点位没有数脚间距和BGA316貌似是一致的

楼主:
在一个淘宝店里找到了这么个描述:
K9PMGY8S7M  256GB  NAND FLASH BGA316内存芯片 SM961所用IC

网友(2020-12-11):
引用 网友A:
三星3D的颗粒,慧荣的58H,58x或SM3281,SM3280是支持的,参数有没有另说。
我比较担心的是你这个闪存颗粒的 ...

你确定58XT支持?请问哪里可以下载到支持的量产工具

网友(2021-03-03):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很好支持,但是封装挠头,前一阵咸鱼30一个卖颗粒我看见pmgy心痒痒了,看见接口。。。对不起,打扰 ...

K9PMGY8S7M,EC1C945364C9我有个这个2258g的换了好几个工具都是Download ISP Fail(41) / (09)开不出来

网友E:
搞出来了0720A版本可以

网友(2021-04-07):
引用 网友E:
搞出来了0720A版本可以

K9UMGY8SCM 能开吗? 0720A版本在哪里有哦·

网友(2022-01-11):
引用 网友D:
封装BGA108,和312一个用法

这是BGA168的

网友:
这个是BGA168封装  目前小黄鱼上可以找到58XT的板子  我有两颗MLC 的 没找到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