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剃须刀4417LC 110v误插220V R3、R4电阻故障

楼主(2020-04-22):
      近日收了一个美版飞利浦剃须刀4417LC ,应该是110v的误插220V 造成R3、R4电阻故障,在论坛查找到一篇4401拆机帖子,电路板相同。按照坛友经验将R3电阻更换为1欧、R4电阻更换为240欧。然后接110V电源,机子没有反应。不知为何。电机已确认是好的。在此求助。

我的HQ4417电路板、拆下的电阻。
坛友的HQ4401

请点击链接

网友A:
那个帖子的5楼有一个回复你看一下,貌似跟你的情况比较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帖子的5楼有一个回复你看一下,貌似跟你的情况比较像

谢谢你的提醒,看到了,我测试了一下确实坏了1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帖子的5楼有一个回复你看一下,貌似跟你的情况比较像

谢谢你的提示,看到了,我测试一下吧。

网友:
不改成220就对不起你

网友:
背面不翻过来看看

网友:
这个不带电池直接供电的?改变压器供电不就行了

网友:
把整流变成半波,只用一个二极管是不是可以直插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