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淘一些库存18650电池,请教这个充电宝电路板怎么激活

楼主(2020-04-22):
12v充电钻电池,测量电压3.7v,比较容易激活。标称单节1500mah,6元。

lg的电池,保护板是好的,串联。电压1.5v,饿的半死,标称单节2600mah,6元。

gp充电宝,下侧空的,里面有一块电路板,可以外接电源。9元

内部结构,标称单节2200mah。

12年的电池,已经饿死,有的电池电压为0。慢慢充电救活中

电路板正面

背面

背面上半部

背面下半部分
现在充电宝电池有电了,但是充电放电都不工作。这能挽救吗?
电池容量有待测试,卖家只卖包好,不包容量。大量电池慢慢充电中,晚点看看是不是翻车了。

网友A:
翻车了,包好不包容量,看都不看,都是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车了,包好不包容量,看都不看,都是套路

是的,单电卖肯定不买的,这种大量的货没拆过就赌一把。还淘了个酷壳的6s的背夹电池,5块钱,手感很好质量也很好。到手能用,容量标准2400mah。

网友:
充电放电都不工作,估计电路板有问题。

楼主:
输出为直流升压模式,使用了两颗SOT-23-3封装的开关管和一颗470μF/10V电容。排线侧,一颗DW01锂离子保护IC配合两颗8205A开关管(20V,6A,TSSOP-8L封装)实现对电芯的保护。STC15F204EA单片机配合LM358运放作为电压采样及监控。
看起来电路还是挺好的扔掉浪费,各位大侠指点救活它。

网友B:
stc单片机?这是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单片机?这是什么功能

STC15F204EA单片机配合LM358运放作为电压采样及监控,这个充电宝有两路输入

网友:
坐等后续报道,价格嘛我觉得不贵

网友:
充电宝电芯很多都漏液了,好的也估计不行了,其他还行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C:
LG电芯饿死一般难9活

网友:
看来不能储备太多,自己忙不过来啊,
承欢赐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楼主:
在另外一个输入端输入电压就激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G电芯饿死一般难9活

第二行第一位字母表示生产年份:
K  2011
L  2012
M 2013
N  2014
O  2015
P   2016
Q  2017
R  2018
S  2019
T  2020
这个电池是2016年133天生产,已经在太阳能灯里边用了。足量还行哦,挺香的

网友:
数码相机电池也正经历类似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