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救,闪迪PLUS480G开卡问题

楼主(2020-04-22):
    手上有一个闪迪PULS  480G的固态硬盘,不认盘   拆开看了是SM2256SAB是主控,然后短接进入到ROM式了好多个版本的开卡工具最后只有SM2256AB_Dramless_MPP0617B_FWP0617A_RDTP0627A0_K3,这个可以。    开卡成功了,用HDTunePro_v575测试,健康都是OK就是写入测试也正常,当测试读取时就出错了,然后以为我开卡设置错误,想重新开卡,怎么都开不了了,提升SRAM Testfail,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大神指导指导吗?

网友:
主控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错误应该是主控问题了 换个主板板啊 上2258不错

楼主:
主控有问题,哭死

网友A:
求楼主的开卡工具,我一个同主控的闪迪吃灰半年了,另建议楼主清空颗粒试试

网友B:
你这个绝对是主控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楼主的开卡工具,我一个同主控的闪迪吃灰半年了,另建议楼主清空颗粒试试 ...

怎么给,不知道怎么清空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绝对是主控的毛病

感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楼主的开卡工具,我一个同主控的闪迪吃灰半年了,另建议楼主清空颗粒试试 ...

已经发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定入没有问题, 一读取就卡死了,我怀疑是软件问题,因为感觉一会就写完了,好像没有写固件一样,也没有重新开卡似得

网友:
楼主你好!麻烦给个SM2256AB 开卡的量产工具,谢谢!654430725@qq.com,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有问题,哭死

开成240G读取正常?

网友C:
Dramless指不带外置缓存的版本

正常2256K是带的,这个是2256S

如果提示SRAM问题,说明主控内部集成的高速SRAM出现问题了,属于硬件问题。没必要折腾啥的,拆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Dramless指不带外置缓存的版本

正常2256K是带的,这个是2256S

感谢大神的教导

网友:
找不带缓存的开很乐色的这个

网友(2021-01-21):
引用 网友D:
你好 求SM2256AB_Dramless_MPP0617B_FWP0617A_RDTP0627A0_K3
开卡工具  谢谢

企鹅群273915233群文件有

网友:
如果设置都对,就扫描,开卡,显示错误。不管它,再扫描,开卡,会怎么样?试试看吧。

网友:
如设置确定后,扫描开卡,显示错误。不管它,再扫描开卡。试试看吧。

网友:
这个主控应该是废了 能折腾换个主控 不想折腾的话 换个SSD吧

网友(2021-03-04):
你好,请问短接哪两个触点进入ROM模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