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七彩虹SL300 120G拆解

楼主(2020-04-22):
帮朋友笔记本换固态,某东买的七彩虹SL300 120G 125元(朋友说要便宜点),看了下外壳可以无损拆,就拆开看了下,马牌的主控,颗粒看不懂是哪家。

网友:
TS开头,应该是东芝的。大概率东芝的Bics3

网友:
TLC的颗粒,一般写入数据60TB就完完了。所以便宜啊

网友A:
辣鸡啊 以前好歹也是2258XT 现在换成1120这种更垃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辣鸡啊 以前好歹也是2258XT 现在换成1120这种更垃圾了

nv1120的方案比58xt好,稳多了

网友:
国产十八线产品

网友B(2020-07-28):
MD46GC料号,应该是镁光颗粒,估计是降级。绿色PCB,独立芯片存放固件,与方正天极、某批次威刚SP580完全一致,出自江波龙之手,目前来看返修率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MD46GC料号,应该是镁光颗粒,估计是降级。绿色PCB,独立芯片存放固件,与方正天极、某批次威刚SP580完全一 ...

果真有独立芯片控制啊!某些开不了的估计就是卡这里头,弄了几个板型就怀疑了,颗粒一般都没什么大问题就是都有时限嘿嘿嘿

网友(2022-03-18):
铠侠的颗粒,大概率是Q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