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景湖桶装水电动抽水器

楼主(2020-04-22):
同事的一个景湖桶装水抽水器,能充电按下按钮后指示灯亮不抽水。说是50,60元买的,不舍得扔。

晃动有声响

拆出看看,不和我9元买的一样的货色。

看看电路板,有进水腐蚀的现象,在Q1管位置。

Q1位置元件脚都腐蚀了,就是这个没引脚的元件掉落后有声音。查看电路应该是个贴片场效应管

从废弃的电动牙刷电路上找了一个AO3400,丝印A09T

焊上

修复。后发现是出水的不锈钢管硅胶套没安好,造成漏水进去。

网友:
今天看了下,网上有十块钱包邮的

网友A:
。。。。。。。。货比货得扔

网友B:
为什么不能抽热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能抽热水?

水泵的泵头不耐高温啊

网友:
LED2也掉了还是没安装啊?不给它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货比货得扔

能用就不扔

网友:
原来进水了

网友D:
请问用什么工具焊接的,质量不错嘛!

网友:
PCB没打防水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泵的泵头不耐高温啊

隔膜泵,膜不耐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用什么工具焊接的,质量不错嘛!

最早的any版白菜白光加T12刀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早的any版白菜白光加T12刀头

以为是热风枪,小led热风枪好焊

网友:
前几天买了一个,抽水声音超大

网友(2021-05-14):
我之前买过一个差不多的,9元9包邮了

网友(2024-01-05):
第四张照片金属盖子怎么拆除

网友:
感觉这玩意用来从酒缸里面抽酒应该还是不错的

网友:
50多买这货委实被宰得狠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