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点读笔拆解(二)-----安妮花爱拼点读笔

楼主(2020-04-22):
今天来拆解一个安妮花爱拼点读笔。下面开始拆

打开正面只有一个24芯片

光学扫描仪同样是12针的501系列

背面有sonix 主芯片,咪头,TF读卡器,

3.7V 1.5Wh 电池一块

主芯片型号:sonix SN5200fg-06-kd

文件格式和斑马英语的很相近,但没有测试通用性,后期补上

上一篇:百词斩点读笔拆解

网友A:
我有安妮花另一款,蚂蚁形状的,不知道怎么拆开拆到这里,看来看去,如果要打开箭头所指的那个塑胶环肯定要弄断才行,硬塑料环来的。

楼主(2020-06-11):
引用 网友A:
我有安妮花另一款,蚂蚁形状的,不知道怎么拆开拆到这里,看来看去,如果要打开箭头所指的那个塑胶环肯定要 ...

你那上半部分 估计是插拔方式的 用点力气

网友B(2020-07-25):
话说楼主,哪里搞来这么多种的点读笔。

网友:
家里有个一样的点读笔,摔到地上摔的不能充电了,开不了机了。请问第一步怎么拆的,是硬撬开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楼主,哪里搞来这么多种的点读笔。

有便宜的安妮花点读笔卖吗你们?

网友(2021-11-25):
刚拆了一个索迪星,可惜没有教材
拆开虽然是一个 三棒的 TF 卡 ,可惜读取速度只有CLASS 4
不是高速卡

网友(2022-01-23):
楼主 我想问一下 这个点读笔只能用2G的tf卡 怎么能用16G的呢

网友:
说实话,看到这种N手塑料壳的东西一点兴趣都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