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明纬电源,两颗管子炸了,应该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0-04-22):
如题.背面铜箔没问题.管子炸了,尸体管子型号也不知道了.被那个不懂事的给拆丢了.求论坛大哥帮忙,给个管子型号.

电源型号是输入110-240输出24V*3路,带ADJ指示灯.

网友A:
13009;D209L;C2625;C3320等等。。。。。。。。。

网友B:
看做工不像真货,电源标签没看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做工不像真货,电源标签没看到啊?

铝壳也是半包的.公司外采的老机器上维护下来的.来路正不正就不知道了.这东西在机器上经常坏.一年不到换3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09;D209L;C2625;C3320等等。。。。。。。。。

好像是2627? 一对?原来的记得好像是这个...

网友:
随便上2个NPN差不多的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13009之类的开关管。
看做工不像正品明纬。

网友:
99.9%山货。留0.1%面子。上13007,13009三极管。真货多用场管。手上有个24ⅴ6A。

网友:
13009就对了,二正正解

网友:
麻将  饿 玩 思锐 贼若 贼若 奈特
MJE 13009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2627? 一对?原来的记得好像是这个...

2SC2627?那是肯定不行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