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优惠购那买的表带到了,装上表头看看怎么

楼主(2020-04-22):
这块天克洛石英表还是2年前几十块钱淘的二手,收到的时候成色不怎么好,
而且表带还坏掉了

生锈+划痕

机芯的状态还是不错的,然后我换了一套皮带一直用着

最近后配的那条皮表带也坏掉了,就想给它配一根新表带

我的手表比较多,有个时候想起来会把这块表翻出来用打磨机去抛光一下
现在的成色还是不错的

天克洛已经不是以前的天克洛了,这种卖量的廉价表做工都很糟糕

上次配的皮带都变成这个鬼样了

破破烂烂的,还有很大一股发霉的味道

封边也掉了

前几天看到优惠购里有一个12.9包邮的表带,买了一个回来
头粒是实心直口,但送了一对空心弧口的可以替换,还送了一套“一次性”工具

我这块表 表耳那很粗糙,所以想优先送的那对装弧口的头粒挡一下那个位置
由于这个表带是通用的,头粒不一定适合它,先装上去看看效果

稍微掰一掰貌似能装的上,就是曲率和表耳的有点不同
前面有点翘起来

直头的拆下,换上弧口的,生耳卡到表耳上就算装好了

装好后的效果,风格倒是挺搭的
这个表带要说缺点的话,材质应该是用的最差的那种不锈钢,很软,
容易出现划痕,拉丝处理的工艺不怎么好,粗细不均匀,还有几节带粒转动不是很顺,其他倒是还行吧
反正就13块钱的东西,装上合适就行了要啥自行车啊

网友:
抢生沙发看老王

网友A:
比起皮质表带,我更喜欢金属的

网友:
金属表太重了

楼主:
也不重啊,这又不是啥好表,自然也不会用好钢。要比轻的话,我家那一堆卡西欧钛合金、塑胶表都比你这个智能手表轻,而且还更耐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起皮质表带,我更喜欢金属的

我容易出汗,皮带的真心不耐用,戴的勤的话,一年多一点就坏了。所以家里的表大部分都是金属坦克链带的,非常脏了就拆下来放超声波清洗机里整下

网友B:
用什么工具抛光,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工具抛光,挺不错的!

9.9包邮的12V那个打磨机啊,我之前的打磨机是220V的那种,一是太大了不好拿,小地方也磨不到,二是转速高抛光容易抛过头,这种小的好控制一些,而且更灵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9.9包邮的12V那个打磨机啊,我之前的打磨机是220V的那种,一是太大了不好拿,小地方也磨不到,二是转速高 ...

在路上还没到手,到手准备买个105套装,不知道有没这个抛光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