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关于苹果固态拆颗粒的一点小教训

楼主(2020-04-22):
无知的我手贱收了两块苹果的固态硬盘,一个是132的三星颗粒,另一个是XCK0 108的颗粒。前几天还是论坛里请教大佬们。
大佬们指点了一下就开干了,我是先用刀片把附着在颗粒周围的黑胶切一下,然后用电烙铁开高温烫脆除掉。然后用镊子找准一个位置轻轻撬着吹,风枪400度,哈哈。仔细感觉颗的松动,力量掌握好,一般不会掉点的。撬出一条缝后可以风枪往里面吹,加热更快。
刚开始拆掉两颗颗粒就傻了,那么硬的黑胶。就用电烙铁不停边烫边刮 ,我擦,皮太薄,被我刮坏两颗,心疼啊。
后面本想直接用丙酮水泡,又怕把颗粒搞坏。就在淘宝上买除胶水。单独用除胶水也不行,溶解力不是太强。我就按大佬们给的经验,泡一个晚上。第二天会松动很多,但还是不好一点一点刮。就用电烙铁,温度高些,多上点焊油,这样刮 的非常干净,跟朋友们分享下,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另外发现132的黑胶跟XCK0的黑胶有点不同,132的黑胶会有残胶,XCK0不会,很干净。

网友A:
可以可以,这两种颗粒速度应该都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可以,这两种颗粒速度应该都不差。

哈哈,先泡除胶水再用电烙铁的确轻松很多。
没泡除胶水的话,助焊剂加多了胶除不掉,加少了好除胶但觉得很容易刮 坏颗粒外壳。
觉得苹果的黑胶是热固型的,温度越高越脆,我们常见的胶是热塑型的,温度越高越软。

网友:
这种打胶板真的送我都不想玩,浪费工夫,别说还要花钱买

网友(2021-06-27):
折腾也是一种快乐,哈哈。

网友(2022-03-27):
这些颗粒可以做U盘吗?我想拆一个苹果64G的固态盘颗粒做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