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众仪Zt102a万用表

楼主(2020-04-22):
我发现个问题。总有一个人会抛砖引玉。勾起大家购买欲,但是,最后,你拿到的那个货并不是拆的那个。比如表轻飘飘的,这也没啥。贴片元件用的多,也没啥。重点来了!我记得之前抛砖引玉的那个,板子上印了每个元件参数。这个就没有。其他的没啥,替换了我的老表,那个表连5M欧的电阻都测不了,最大2M欧。尴尬了。这次这个60M欧,应该没啥问题了。比老表薄。功能多。总体还好,就是咋弄成9999而不是6666的啊。

网友:
挂羊头卖狗肉了

网友A:
买过这货,受不了这货的背光

网友:
买了个102,发过来就是坏的,拆开看了测电压电阻侧都烧了,扯皮几天才给我退了

网友:
我想用镍氢电池供电,电压稍微低点,背光就看不明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过这货,受不了这货的背光

我也买了一块儿,就是测量电容反应比较慢

楼主:
对对对,是这么个意思,但是总体比我以前的表功能多,面积一样大,轻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过这货,受不了这货的背光

不是很亮啊,比较暗,还好还好

网友B:
加购没有下单,你到手多少钱?

网友:
不喜欢这种反显的 所以我买的zt102不带a

网友:
丝印元件参数那个是zt98吧,

网友C:
最近两个牌子的万用表。弄淘宝客的话有30%的返利,所以在瞎推广了。。。
我买了另外一个牌子的,因为众仪好几个评论说作工不行和没用多久坏掉了?

网友:
国产表还是买胜利和优丽德吧,不能把钱花在垃圾上

网友D:
真够简约的,几乎快要看不到原件了,9999是不有可能了,凑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购没有下单,你到手多少钱?

63吧,好像是这个价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够简约的,几乎快要看不到原件了,9999是不有可能了,凑合用吧

为啥9999不可能啊,哎?上面有测试点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两个牌子的万用表。弄淘宝客的话有30%的返利,所以在瞎推广了。。。
我买了另外一个牌子的,因为众仪好 ...

我也是买了另一个牌子的,蜂鸣档短接表笔不能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两个牌子的万用表。弄淘宝客的话有30%的返利,所以在瞎推广了。。。
我买了另外一个牌子的,因为众仪好 ...

做工还好吧,目前原件少可能好办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两个牌子的万用表。弄淘宝客的话有30%的返利,所以在瞎推广了。。。
我买了另外一个牌子的,因为众仪好 ...

确实,很多人无脑推的,就是因为返利高,没返利的好货都不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