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Jiayi陶瓷阀,解决热水器龙头漏水问题

楼主(2020-04-22):
1楼修理漏水
2楼拆解陶瓷阀

现在住的房子是单位给租的100平老房子,然后不知道那个水龙头漏了多长时间了,浴盆,水管,墙上都是水秀。

水龙头漏水,一般是里面陶瓷阀出了问题,几块钱就就能解决,不需要花大几十去整个换掉
根据生活经验,一般是密封圈的问题,一块钱就能彻底解决

既然能省钱的,那就开工

然而,嗯哼,陶瓷阀塑料杆折了

本来吧,可以不花钱就能修好,现在只能更换陶瓷阀了

原来陶瓷阀塑料杆与把手“融为一体”了,再加上老化,向上一使劲就断了
这个把手还能用,那就使用铣刀清理掉塑料杆

清理干净的样子

看看这水垢,真厚实

新买个陶瓷阀,6块钱

原来把手可以很轻松安装在这个陶瓷阀上

拆掉就阀

内部好脏

密封圈稍微变形

看看内部水锈,好多

水龙头内部也布满了水锈与水垢

电钻上,金刚砂磨头打磨内部

清理好后的样子

顺便把固定螺帽清理干净

安装好新陶瓷阀

安装好把手

安装回盖帽

看看热水器铭牌,2000年的,距离现在已经20年了

楼主:
接下来我们拆开这个阀体看看内部结构
品牌:Jiayi,网上没找到信息

塑料老化到这种程度,也是很少见的

后面,密封圈与水孔

固定卡扣

打开卡扣就能拆开了

密封圈轻微变形

拆开,里面还有一道密封圈,这里就看到了浓浓的水锈

这种原因都是使用了廉价的水管转接件造成的

堆积的水锈,这样的后果就是阀体密封不严,漏水等问题

拿出阀体,里面是控制阀体的塑料件

开关,水温控制

如果两片阀体之间有水,阀体就会紧紧贴在一起

下面让我们测试一下
稍微清理下表面的水锈

表面的水锈大字清理干净

贴合

你看,两片阀体紧紧吸在一起

反过来也是一样

ok拆解完毕,完

网友:
小鸭混水阀是小鸭电热水器自带的

网友A:
应该检查一下镁棒了

网友:
电钻是啥牌子伍尔特? 看着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检查一下镁棒了

20年了,没换过的话,要是水质不好,估计只剩下一个小丁丁
20年了,小鸭要么变成了老鸭,要么天鹅要么烤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下来我们拆开这个阀体看看内部结构
品牌:Jiayi,网上没找到信息

陶瓷不管怎么折腾,都会老化的。

网友(2020-08-03):
这个也是可以diy的,用会员卡剪出形状,好几层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