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IY一个USB小风扇还需要什么

楼主(2020-04-22):
看了一下,像这种12cm风扇加上调速器,效果应该可以吧,
USB小风扇就是多加个18650电池?再弄个外壳?
看了一下好像有坛友做过

网友:
需要升压板和锂电池保护板

网友:
风扇要能调整角度,用这种固定风扇不怎么好,还不如去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