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更换美利达山地车液压刹车刹车片及制动油

楼主(2020-04-22):
前不久突然发现骑了3年的MERIDA自行车出现前轮制动异响,表现为一制动就发出“沙沙”的声音
一开始想着有天单位值班车放外面淋了雨估计刹车生了锈,就没管他,确实是,又骑了几天就不响了
结果再骑了一段时间,发现不仅前制动又开始叫唤了,后制动也出现了问题,闸把的行程越来越长不说
制动力也在逐渐下降,原来我骑车下天桥单靠后制动就可以很好控制车速,现在后制动捏到底了速度也下不来
再一捏前闸,原来的“沙沙”声不仅越来越大,还开始出现间断的“吱吱”声音,看来这制动系统是出问题了

话说这自行车的制动用的是碟式刹车,骑自行车那么多年,碟刹坏了还是头一遭,怎么弄还真不知道
受某微小生物作乱的影响,路边修车摊是没有了,就算有,我也因为吃过亏不敢让他弄
寻思去车店看看吧,结果当初买车的车店关门大吉了,去不远处的一个XX特自行车专卖店,人家倒是说了,能修,维修费300大洋,配件费另算,而且不是他们牌子的车维修和配件不予质保
感觉就修个自行车的刹车花那么多银子实在不值得,想想伟大领袖毛公教导我们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一个自行车能有多复杂?决定自己修吧
有道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解剖不学好,怎敢去开刀?

先查资料,得到两点结论
1、前制动异响,应该是刹车片磨损了(骑了3万公里没保养过,给自己差评)
2、后制动无力,应该是制动管路中存在气体(骑了3万公里没保养过,再次给自己差评)
哪里的资料最可靠?当然是原厂的资料,在Shimano的网站上找到对应型号的维修手册
按维修手册指导订购工具,刹车片,制动液等材料,很快,物流送货上门,开干

待修的自行车

首先,更换前制动器的刹车片
这个比较简单,准备材料如下:
1、维修手册
2、5mm六角扳手
3、新刹车片
4、尖嘴钳
5、碟片位置定位工具(没有就找2张名片)

所有操作,按维修手册一步步进行

要修的制动器,Shimano BR-M355

看看刹车片

将自行车翻过来,首先,用涂改液在轴上做一个标记

松开快拆把手,拆掉前轮

这样,刹车片彻底露出来了,仔细看看,确实磨损严重了
按手册要求,刹车片磨损到了0.5mm就需要更换,我这,都磨平了
难怪出现异响

用尖嘴钳把开口销扳直,取出开口销

取出旧刹车片

看看卡钳内部,很脏,基本都是刹车磨下的粉

按手册要求,清洁活塞周围,可以用水,肥皂水或异丙醇

活塞干净多了,用合适的工具把活塞顶回去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没有装刹车片时绝对不能扳动闸把
因为这时扳动闸把,很有可能造成活塞掉出来

这是新刹车片,不是原厂的,在X宝看到搞活动就买了,看看怎么样

旧刹车片,磨损相当严重
这是保养不利的后果,现开展自我批评

新旧对比

剩下的工作就简单了
把新刹车片按先前的步骤反向装进去

安装固定用的开口销钉并折弯固定

重新装回前轮,注意装的时候,要按刚才做的记号安装
为何这样安装?因为车轴和前叉经过拆卸再安装的时候
总会因为压力产生一定微小的形变,导致车轮位置发生微小改变
这样的结果最常见的就是安装车轮后碟片蹭碟
按拆卸前位置装回,可以有效减缓这一现象,但是不能根除

这时候,另一个碟片间隙定位工具就派上用场了
松开卡钳的固定螺丝,将定位工具装在碟片上送入卡钳
这时,卡钳就定位好了。如果没有这个工具也没关系,
找两张名片,贴着碟片两边各一张,一样可以起到辅助定位的作用

锁紧卡钳固定螺钉,拆除定位工具
记得有一个螺钉放松卡子别忘记装上,试车
刹车片更换作业,完成

。。。。。。。。。。。。。。。。。此处为分割线。。。。。。。。。。。。。。。。。。。。。。。。

前制动搞定了,下面开始维修后制动
后制动相对复杂一些,不仅需要更换刹车片,还需要进行制动液更换和排气

为什么要排气?
因为制动系统长期使用后,难免里面会混入气体
气体存在管路中就会形成气泡,而气体是可以压缩的
当扳动闸把时,管路中气体被压缩,传送到制动缸的油压必将大打折扣
这就导致闸把行程延长,制动无力
所以,必须把这些讨厌的气泡都排出去
当然,排气的同时,制动系统中的旧油也会一并排出,正好换油

准备工具,需要:
1、5mm六角扳手
2、3mm六角扳手
3、2mm六角扳手
4、换油漏斗
5、刹车油
6、废油收集袋和管路
7、新刹车片

按维修手册操作

首先把车放正
将制动手柄调整至水平位置

拆下储油槽注油螺钉,安装漏斗

拆下刹车卡钳

同上面换刹车片一样的操作
拆下旧刹车片,清洁活塞,安装新刹车片
如果不安新刹车片,一定要用一个活塞垫块将活塞垫起来

旧刹车片和新刹车片,旧刹车片磨损情况比前轮好些
但是也到极限了,所以予以更换

在卡钳的排油管处连接废油收集袋

在换油漏斗里加入新刹车油(因为手上有油就没拍,用前轮的照片代替)
话说这个液压刹车用的是矿物油,不知道什么成分
家里还剩下不少给汽车换油的DOT-3制动液,本来想利用起来
但是看有说法说这种刹车不能用汽车的制动液
还是乖乖买专用油吧

因为刹车系统需要换油和排气,不是加新油
因此,跳过部分维修步骤,直接进入“排气”步骤

松开卡钳上的油阀,顿时可见旧油开始流出
可见旧油颜色发暗,内部混杂大量气泡

排出的大量气泡

开始有粉红色的新油流出了,但还是有不少气泡
这时候可以晃动晃动卡钳,或者轻轻敲打敲打它,有利于气体排出

排出的废油,这时候换油漏斗里的新油会源源不断的进入制动管路中替代旧制动油
注意别让漏斗里的油流干了,要不不仅不是排气,反而成灌气了

不断向漏斗里添加新油

当卡钳排出的油不再有气泡后,关闭卡钳油阀,在漏斗里多加一点油
可以进入加压排气的步骤了,加压排气也很简单,分这么几步:
1、关闭卡钳油阀
2、扳动制动手柄到底
3、迅速打开卡钳油阀,然后迅速关闭(让气体随高压油喷出来,但别把油喷干了)
4、松开制动手柄
5、观察开油阀瞬间是否有气泡随油喷出,如果有气泡,从第1步重来
6、没有气泡流出后,卡钳排气就完成了,拧紧卡钳油阀(注意扭矩3-6Nm),拆除废油袋,可以继续下一步了

卡钳排气完成后,继续上部管线排气

上排气也不难,首先,在漏斗里注油保证液面
保持制动手柄水平,反复捏动制动手柄
观察漏斗里面,可以看到有气泡从储油槽里冒出来

冒出的气体

然后把手柄调到平时使用时的位置
继续反复捏啊捏啊捏

咕噜咕噜又出来一些气体

反复捏动手柄,反复调整位置
直到感觉手柄行程突然减小了,阻力增大了,可能捏一半就捏不动了
那就说明气体基本排完了
仔细看漏斗里面,可以见到捏动手柄时,气泡由单个大气泡,变成雾状的小气泡冒出来
拆下换油漏斗,将加油口周围擦干净

安装储油槽加油口螺丝,注意,这里有一个O型密封圈不要掉了
安装这个螺丝是有扭矩要求的,0.5Nm-1Nm,不要太大力,这里用电改设定1Nm扭矩

将制动手柄调回原来的位置,并固定好

安装制动卡钳,并调整好碟片间隙

检查各个螺钉均已锁紧,试车制动正常,完工
再跑个3万公里没问题

最后总结:
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你要知道梨子的味道!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通过这一操作,自行车性能得到修复,对液压碟刹的原理和构造也得到了解
就是在探索中不断前进。这种前进却呈现了大跨步的上升,
这种认识和实践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和境界,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都得到了升华

计算成本:
刹车片配件包  ¥48    制动液更换配件包 ¥40
共计现大洋¥88
耗费时间1.5小时左右
维修效果:满意

完,谢谢观赏

网友A:
都换油了还不用点好的油?
前两天给哥们的电动车用了自己换刹车液剩下的ferodo dot4, 反馈说比新的时候还好用

网友:
这车了不便宜

网友:
自行车还给维修手册了,看来是不便宜,反正我那1500的是没有

网友:
受教育了!好几年没接触美利达车子了,公爵700都用上BB7了?我的挑战者320还是BB5的线碟!

网友:
高大尚油刹来令片

网友:
正需要,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贵有贵的道理,手册这么详细,大厂

网友:
值得借鉴! 公爵500 4年也跑了13000左右了! 目前感觉刹车还可以!

网友:
动手能力强,只能膜拜

网友:
一般我觉得V刹足够了!

网友:
值得借鉴!   我的代步工具,5年 ,每天来回2.2公里,也跑了2000公里左右了! 目前感觉刹车还可以!没有更换过,只换前胎一次 ,毕竟到手就是亲戚送的。。。

同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换油了还不用点好的油?
前两天给哥们的电动车用了自己换刹车液剩下的ferodo dot4, 反馈说比新的时候还好 ...

shimano的刹车使用矿物油。。。建议按照厂家的设计标准更换油料,刹车内的密封材料对不同刹车油的耐爱力不同。某些密封材料对合成油的耐受力很差

网友:
都是碟刹时代了,是要掌握点换刹车片的技能了。

网友:
拆都拆了,活塞也可以顺便保养一下。这个来令片的导向销和车不太搭配,导向销太简易了。

网友:
还是线刹车可靠呀,12年捷安特770至今无大问题,当初买车纠结线还是油,最后还是选择bb5 香哈哈哈

网友:
摩托都是DOT3.。。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高端的,大价钱。。。

通勤自行车暂时感觉拉线也够了,虽说拉线有弹性,但保养简单啊。。。

网友:
油刹手感好,刹车力度是其他刹车不能比的,但是保养特别麻烦
请教一下,刹车手柄行程变长是管道进空气了吗?
我加了点刹车油,问题有所缓解,但是只要把车倒过来,比如修轮胎,就又出现那个问题了,而且是根本刹不住,放正捏几次手柄就恢复了

网友:
坦克达还是耐操的。
我的小屌丝 也有2,3万公里了。中途没换过制动液,倒是来令片换过无数,外胎换过2条吧,后轮也改了电动机了,有时候限行,一周还得骑一次,捎带lp,两人加一起再加车300多斤啊,我就接近200斤。。。。确实该减肥了。。。
我的后轮老是断钢丝,而且都是从弯头处断的,几十根了吧加起来有,无一例外。包括我网上买的不锈钢的12号钢丝一样的从头断。这个车拿来给折腾的够呛,但还是好好的。当成工具用,物尽其用了。
网上有那种一体轮的后轮电机加圈一起卖的,觉得应该会牢靠些,不会断钢丝吧,但几百块又觉得划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