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intel 335 bios找不到求助给位大侠指点一二

楼主(2020-04-22):
老古董了,14年购买的,今天主机突然关机,开机后就不认盘了
放到移动硬盘盒子里正常,使用所有分区都在,资料也在,
用sata线 bios找不到,应该怎么办呢,谢谢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啥也别说,先备份重要数据吧。

网友:
USB盒子能认到 说明不是掉固件了 SATA接口不行说明是接口电路或者电源线路有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主板或者sata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