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晒个波音777的综合仪表(THALES ISFD)+拆个离子风扇DH1729

楼主(2020-04-22):
这个仪表有多种名称,波音管这个叫ISFD(Integrated Standby Flight Display),空客叫ISIS(Integrated Standby Instrument System),庞巴迪叫ISI。法国THALES制造(就是原来的汤姆逊),作为机载备用仪表,内置有三轴陀螺、加速度计、动/静压传感器。作用是即使在全机断电的时候仍可以为驾驶员提供最重要的高度、空速、姿态信息,也可结合外部设备提供下滑道、磁航向等信息。照片里这台是波音的,但是用于空客/庞巴迪的型号实际硬件也是完全一样的,只是换换前面板框,再刷个固件的区别。

开机90秒整定时间

正常运行电流不大

左边空速(最小测量值30节),右边高度,中间姿态,上方绿字是气压修正值,底部红色HDG故障旗是因为没有连接磁航向接收机。另外还可以显示侧滑、马赫数等等,没有进行相应设置所以没有显示。

进场模式,故障旗也是因为没有连接外部设备。

俯冲

不违规,以下拆个离子风扇,前些日子隔壁12块一个买的,没想到这么良心,高压用的变压器产生,整机近3公斤重。

网友A:
难道配备这玩意的飞机舵面是靠钢丝传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配备这玩意的飞机舵面是靠钢丝传动的?

双路或四路电传加机械备份

网友B:
离子风扇是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配备这玩意的飞机舵面是靠钢丝传动的?

断电的那种时候控制舵面的液压靠RAT提供

网友:
离子风扇还有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子风扇是干嘛用的?

除静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电的那种时候控制舵面的液压靠RAT提供

我们公司离子风扇我淘宝查了一下二手的要七千多

网友:
这款风扇有点像早期的负离子发生器,类似大头针金属尖产生负离子,后来都改成碳纤维头负离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断电的那种时候控制舵面的液压靠RAT提供

那么电传控制怎么说,难道手柄电路也有电池后备?

网友C:
仪表求包邮赠送,D了个飞机,涡扇啥都装好了就差这个了,望成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电传控制怎么说,难道手柄电路也有电池后备?

也靠rat,它也有个小发电机,和液压泵同轴,但功率相当有限。那种情况下仪表部分像什么大气数据计算机之类就别想了,只能靠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仪表求包邮赠送,D了个飞机,涡扇啥都装好了就差这个了,望成全。。。

昨天国际油价跌成负数,要不要飞机油?拉油不要钱,还有钱送,要求只要拉足够多数量就可以

网友:
我还以为拆仪表了,负离子风扇不错,竟然用工频牛升压,这个比较耐用

网友D:
是CRT显示器吗?

网友:
看着貌似很厉害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CRT显示器吗?

液晶显示

网友E:
离子风扇,现在这个季节,家用防静电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离子风扇,现在这个季节,家用防静电效果怎么样?

还行吧,主要是工作台用,干活时候开开

网友:
啥时候把这个仪表拆开让大家瞅瞅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