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19块钱的台灯改一下电池

楼主(2020-04-22):
19.9包邮的台灯,收到还不错,根据大神的方法改了灯光亮度记忆功能,拆开看了看内部空间挺大,

顺便多加了一节锂电池内置,笔记本拆的三洋,还有2400多的容量,

这个台灯不支持平头电池,顺便一起改了,

改造完试了试,效果不错!

网友:
看着还不错,19块不亏,下手一个

网友A:
亮度记忆是怎么改的?

网友B:
。。。不会短路么?内外电压不平衡。。。

想不出国内商家怎么那么多18650电池的产品都很不安全啊。。。

网友:
求亮度记忆改法。

网友C:
求楼主PM个链接
我也想要个

网友:
看截图,r5和6728的第8脚短接,即可改成带记忆、渐亮渐灭功能,初始上电默认亮度仍然是88%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亮度记忆是怎么改的?

看楼主发的截图第三张,R5那个短接线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发的截图第三张,R5那个短接线就是

谢谢!

网友:
改这个可以参看以前的帖子[家电] 用SGL8022W做了一片触摸调光小夜灯灯板,遇到个奇葩问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895
这个6728”,引脚功能与8022w相同,你也可以改成别的几种触摸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短路么?内外电压不平衡。。。

想不出国内商家怎么那么多18650电池的产品都很不安全啊。。。 ...

量好电压再放电池盒里,电压差别不大就没问题,以后也没打算再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楼主PM个链接
我也想要个

优惠购里那个19的台灯就是,15优惠券,不带电池

网友E:
电池仓正极片焊上的锡?既然已经拆下来了,干嘛还要费力堆锡?小榔头+冲子,三下子就结了,而且原正极材料也比锡耐磨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池仓正极片焊上的锡?既然已经拆下来了,干嘛还要费力堆锡?小榔头+冲子,三下子就结了,而且原正极材料 ...

有道理,我也这么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仓正极片焊上的锡?既然已经拆下来了,干嘛还要费力堆锡?小榔头+冲子,三下子就结了,而且原正极材料 ...

你说这俩家把使我都没有。。。焊锡对我来说足够了,强度也足够了,3秒钟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道理,我也这么想

把正极塑料切掉也行,怎么方便怎么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正极塑料切掉也行,怎么方便怎么来

还是这个最方便快捷

网友:
谢谢指点,刚订了19.9的台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