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众仪ZT-C1跟ZT-C2同时到货,拆了后发现C1可以改C2!!!

楼主(2020-04-22):
懒得说明了,看图就明白

左边是C1,右边是C2

PS:改动后档位就变成C2的了,电阻档跟二极管档合在一起,原来的电阻变成测温档!!!可能会不习惯

坛友开箱:
众仪ZT-C1便携式3999显自动表开箱,性价比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574

网友:
谢谢分享论坛高手真多

网友A:
温度档好鸡肋的功能,几乎从来没用过,如果能改成测电容档那就完美了!

网友:
这都被你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档好鸡肋的功能,几乎从来没用过,如果能改成测电容档那就完美了! ...

我找找C4的拆机图

网友:
谢谢分享,又省12块钱了
不过测电容更实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两个型号的差价应该在那个热电偶温度探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档好鸡肋的功能,几乎从来没用过,如果能改成测电容档那就完美了! ...

应该固件不同,改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固件不同,改不了

可能是用的IC型号不一样: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4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用的IC型号不一样: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45

那就是了,放弃治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两个型号的差价应该在那个热电偶温度探头上

说的有理。如果没有温度探头就是改了也无法正确测量温度

网友:
这个温度不需要改电路,档位开关打到电阻和NCV中间就是温度档!

网友:
测温的功能意义不大,要是能测电容就赚大发了,哈哈

网友:
原来就差了两个电阻

网友:
。。。。。。。一套板子,不同程序和配置电阻?谢谢分享

网友D:
测温档测低温时,如果显示温度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还算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温档测低温时,如果显示温度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还算有用

这表精度不行,自己又没办法校,显示小数点后一位也没用

网友E:
牛屎能否铲了是硬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屎能否铲了是硬封?

IC内含程序跟校准数据,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IC内含程序跟校准数据,可能性不大

哦哦   相当于电脑主板BIOS芯片,基本没办法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