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电视购物的便携笔记本电脑拆解(rossmelatech)竟然是WinCE系统

楼主(2020-04-22):
这几天收拾家,翻出来一台当年被电视购物忽悠,花999RMB买回来的rossmelatech “迷你笔记本”电脑,一回忆起来,满满的都是泪,下面进入正题

大约12年前,也就是2008年那会,我小学三年级,还不太懂电脑,家里人看到某TV购物频道成天铺天盖地的笔记本广告,那广告老厉害了,号称轻薄机身,超长待机,免费上网,全固态硬盘,超快速度,永不中毒.......各种优点集于一身的超级上网本,架不住"低价"诱惑,按照电视上的订购电话花了999RMB买了一台,当时还感觉占了很大一个便宜,毕竟那时一台这样超级的笔记本电脑将近上万元了。但一周后,电脑到货,拆开包装一看,简直惨不忍睹,塑料机身,毫无质感,超差的键鼠,充电器还裂开了口子,凑合502粘好,插上电开机,便一直等待,差不多一分钟左右,进入桌面,想着还需要些软件,便尝试着用U盘从家里的电脑上拷贝过来,但实际一运行,就傻眼了。所有的Windows程序都用不了,还无法上网,连基本的MP4,MP3都无法使用,简直就是999RMB买回来一个大号劣质玩具,再找之前的电话,早已是空号难以维权。

后来这台垃圾电脑便被扔到柜子里吃灰了,直到今天被无意中发现,拿出来打扫了一下卫生,充电,开机,就有了下面的图片

机器目前可以运行,但RTC时钟异常,明天准备开拆,为大家揭露这台骗人笔记本的庐山真面目,并尝试提取机内ROM,大家可以一起研究。

PS:上述图片原创实拍,WindowsCE及机内软件版权归属原软件商
机器内的ROM已经提取,另外还有我之前做过的两版X86下WinCE固件和部分收集的软件(已经做成VHD格式,可使用虚拟机在电脑上启动,比模拟器快),由于附件大小原因,某盘做了分享

接下来上拆机图,先来张全家福

拆开D面所有螺丝,分离机壳

注意主板上有一个螺丝,拆掉他,并断开IO板到主板的FC排线和屏幕接口,拆卸屏轴处4个螺丝,用电烙铁解焊WiFi天线,主板及屏幕如下图

主板正反面如下图,看起来做工类似唱戏机、假冒MP4这类的产品,一点都没有电脑到样子

主板上的芯片如下图:ANYKA AK7802PQ21605,文后附电路图下载

附属电路器件/模块

一些外壳和塑料件,塑料感满满,而且材料很差,已经脆了

把屏幕拆开了,LCD是LED背光的,分辨率800*480,本身接口60线FC排线,有一个转接板,这个机子很奇葩,开机键安在屏幕转接卡上面,大家有知道如何改装这个屏幕的欢迎交流讨论!

接口固定及电极加焊,晶振加焊,准备和回去了,下面放一些软件界面的图

机器内存十分的小,wifi由于不支持新的协议,连不上热点,U盘速度很差,最大支持4GB的2.0U盘,总之就是超差的配置+基本上毫无价值的功能,就是一个能开机的玩具电脑,用LAN可以连上网,但打开网页一个还好,两个超卡,三个及以上直接就死机了

U盘复制文件超级慢,120MB的东西拷贝了整整10分钟,期间卡卡的

机器的CPU没有视频硬解,vcd或者MP4基本上没戏了,码率稍微一高直接卡死黑屏,简直连山寨的播放器都不如。此外USB口是基于CH374实现的,无法支持外置WiFi网卡或GPS单元,就是当个导航仪都不行,太坑人了。

由于机器性能基本为零,但基本上全新,故准备拆机内零部件移作他用,目前考虑出了以下玩法:
64MB内存颗粒用于升级路由器以支持openwrt;
2GB的NAND颗粒可以造个U盘,装些小文件还是可以的;
电池拆解开,有两枚电芯,可以用在DIY小玩意,或者改造垃圾铅酸电池的台灯/手电筒/电蚊拍等小电器;
USB口、USB芯片、网口、网变、SD口拆下来,用于科创项目上控制板配件;
触控板改装成标准PS2口,可以插在电脑上使;
屏幕如果可行的话改造一下给树莓派或者机器人主控板(我自己做的,支持VGA+HDMI输出)用;
其他小零件做料板,修东西用;
剩余部分当垃圾扔掉。

后续:
山寨迷你笔记本“脱胎换骨”改装升级: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7401

有其他改造想法,欢迎大家交流,喵喵喵^^

网友:
真是垃圾呀,

网友:
好东西啊 ,楼主,,,要知道15年之前的很多汽车车机都是WINCE5.0系统。。。能不能把驱动备份给我一下,,我就缺CE的驱动,,不能上网 ,插了USB网卡,没有驱动,我正愁着在哪弄驱动去呢。。。

楼主:
是的,我搞过winCE的控制模块,感觉这个系统整体上很差,稳定性、速度、硬件开销等方面都比不上linux好使,其作为民用PC更是基本没有可能,可用的软件太少或是软件性能很垃圾,当时这个就是玩具级别了,感觉里面做工会非常烂,基本上那种垃圾凯立德水平

网友:
似乎某些.net程序可以在CE下运行,以前我的三星I900就可以跑.net程序

网友:
类似传说中的AIPC吗

网友A:
这个是工人舍的那种吗?

网友B:
三年级的你就能懂优盘拷贝安装包,怕是你当年学习成绩也不会好到哪里去,08年一台CE5.0的导航600~1000,关键是导航软件都没带!!!

网友:
这个牛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年级的你就能懂优盘拷贝安装包,怕是你当年学习成绩也不会好到哪里去,08年一台CE5.0的导航600~1000,关 ...

那会参加小学的电脑兴趣班,学PS和简单的Pascal编程,机房软驱光驱都是坏的,交作业/弄文件都是U盘考来考去,一直到现在都不打游戏的,感觉那玩意没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工人舍的那种吗?

不是的,完全是国产垃圾,骗人的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年级的你就能懂优盘拷贝安装包,怕是你当年学习成绩也不会好到哪里去,08年一台CE5.0的导航600~1000,关 ...

这个和学习没什么关系。我小学2345年级所有暑假平均每天看电脑屏幕9小时以上,5年级就差不多知道怎么装机,6年级暑假直接动电烙铁了
现在除了近视300度左右,没别的不好。目前读的本科计算机专业,成绩一直都是中等偏上,现在大学的计算机专业课成绩一直数一数二
还有就是08年花了4000买的海尔笔记本还在大学的宿舍,自己换过cpu加过内存,电池组自己拆开换过一次电池(这个真的是稍微不注意保护板就锁了),之前在学校一直用那个机器调程序,现在因为特殊原因没开学,有可能回去电池又坏了
我现在大一,07年我就知道电视购物肯定是坑,广播电视成本本来就很高,请人代言,舞台装饰,拍摄设备都不少钱了,要是推销的东西便宜好用就真的有鬼了

网友:
感觉当时还是很神秘的啊

网友:
安凯的ARM CPU,这性能很差没法用了,这个东西放个视频还凑合,开机应该有自检,速度快应该能看见一些参数

网友:
怎么没有拆开?64m基本够用。
对于使用做个电子书也嫌弃废眼,听歌吧,千千静听小巧玲珑可调音效。凯立德导航估计还在更新。office2007还可以编辑。uc opera关掉节约流量还可以用。

网友: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个BC壳还挺好看的吗

网友:
时代的产物,放现在看简直就是儿童玩具……

网友:
win ce的系统,主要是车载导航用的

后来改名叫windows mobile
以前的魅族手机主要就是在这个上面折腾的
想08年左右自己也折腾定制过不少wm的ROM玩

网友:
08年呀,我用的一台应该是毒龙750的电脑,应该常玩暗黑II啥的,那时WIN CE的东西还比较少见啊,一个PDA就几千,过了两年才两千多买了个华硕525,智能手机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