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所谓全新原装三洋18650NCR18650GA实测

楼主(2020-04-22):
买回来是3.4V的电压,充满到4V后接10欧的负载电阻测试,电压一下掉到3.3V??

这厉害了,这是不是说明这电池内阻是殴级别的?我是不是退货比较好

网友:
买来电压至少要3.75以上,3.4估计有点过放了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买到水货了

网友A:
测试一点都无参考意义,电池盒的接触电阻,那么细的线的线阻也巨大,表的usb插头的接触电阻,累积下来,是电池内阻的十几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一点都无参考意义,电池盒的接触电阻,那么细的线的线阻也巨大,表的usb插头的接触电阻,累积下来,是 ...

我又测了一下,的确是导线电阻太大。看来是我冤枉卖家了,哈哈

楼主:
我测了一下接入负载后的电池端电压,结果还真是线阻太大,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