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到手就拆-双登SDA10-4850大硬块电池1050元-并求助

楼主(2020-04-22):
最近在败家。。。搞光伏系统。。发现 咸鱼家有本地卖 双登SDA10-4850 BackUp Life Battery Module
小刀一下 1050一台。。。就去自提。。
拉了2台回来。。年份是 18年11月 到手就拆。。

好大一陀。。。

有33公斤

拆开。。

保护板年份18年

没有鼓包,很好

电池电压53V

外面量没有电压

问题来了。外面量,没有电压。。。灯不亮。。。。怎么激活呢???

网友:
感觉像过放,保护板保护了,外面充电试试

网友:
DIY太阳能,我感觉也是烧钱的买卖啊!光这1000多的电瓶钱,啥时候给省出来?

网友:
同款。我的那个保护板不是博强的,根本没得玩。。。。只好拆散来做电动车长途备用电池了。激活的话,你长按一下那个复位键,正常全部灯会亮,然后扫一遍。最简单粗暴就是充一下电它就能激活(可能)

网友:
好高大上,很厉害

网友(2020-10-15):
有个上位机软件可以监控

网友(2021-04-21):
充电就能激活了。

网友(2021-10-01):
楼主请发双登SDA10-4850上位机软件。邮箱lq8872@163.com

网友(2022-12-07):
我买的二手双登4850电池,只能放电,不能充电。导致电池被放死,不能开机。拆开检查发现博强的电池保护板有问题。

网友(2024-04-03):
关机状态下长按复位键3秒开机,

网友:
还不与铅酸电池,便宜实惠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