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请教:关于4558运放

楼主(2020-04-22):
前几天拆了一个老音响,低音炮一直有电流声,检查过电容没问题,准备换运放看看,准备拆时发现6 .7脚短接在一起,有懂的坛友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它只用了一个声道

网友:
缓冲级就是电压跟随器,是运放的一种应用,特点是输出脚和负向输入脚是直连的,100%负反馈。高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放大倍数为1,就是不放大,缓冲级的作用是减少音源电流消耗,增加输出载荷能力。

网友:
好像叫射随器接法,有不对的请斧正,我懒查

网友:
看样低音炮喇叭只用到一个声道

网友:
运放的一种应用,输出和负端连在一起,主要起到一个电压跟随器的作用,负反馈等于输出。
1,通常情况下这种用法最重要的作用是提高驱动能力。
2,起到滤波版的特性,如图权电阻和电容组成了低通滤波器,和一阶低通滤波比好处在于,电压跟随,提高了信号的驱动能力,滤波不消耗信号源电能。

另外:
闲置运放的用法:
1 双电源运放:正输入端接地,负输入端接输度出端。
2 但电源运放:正输入端接1/2Vcc,负输入端接输出端。

网友:
67接一起是输出,5是输入,这个运放是跟随器

网友:
查一查输入的耦合电容,我的上次就是虚焊了

网友:
前段时间老旧的飞利浦低音炮卫星箱正常,低音只有电流声,误打误撞换了运放5532,居然好了,但低音好像没有原来的大。

网友(2020-07-11):
射极跟随器好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