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圆盘锯片做刀之最后一弹!(142P)

楼主(2020-04-22):
圆盘锯片,前前后后基本已经全做成各式各样的小刀了。这是最后一片,抽空也把它做成了小刀了。

就是右一这一片,

最大化利用,先设计一下,还是采用了半通半串的结构,下面这个刀形原来已经做过了,这次选上面这个,利用原有的边孔设计成割绳口,有效利用材料,

依设计下料,

配制手柄,这次做个骨头的箍头,

截取合适长度,

内外粗磨

根据内径制作木柄部分,

一开始设计刀体与刀柄结合的部分太小了,不结实,所以相应的加长,

根据新尺寸继续加工刀柄,

粗加工完成,比划一下,就是这么个意思,

精磨,抛光,烤蜡,

打磨一下刀体,

标记刃线,准备开假刃,

开假刃,

根据左右手习惯,选择一侧给开口开偏刃,我是左撇子左手用刀,所以开右侧,

组装好感受一下各部分比例是不是合适,

然后就是把刀片拿给朋友热处理去了,过了几天,处理好的刀片拿回来一检查,发现刀头因材料问题弯了,这种问题除非是在热处理过程中加工,否则淬火后也没什么好办法解决,情急这下,果然大锤出奇迹,即便是小力敲打,刀头也不负众望的断了,——___——!!

幸好断的不多,还有的救,重新开新刀头,热处理完的刀片锉刀已经锉不动了,用的是角磨机加砂轮片,

再安上刀柄,明显可以感觉出刀体与刀柄的比例已经不合适了,显的头轻脚重,

没办法,只能重新制作刀柄,为了比例合适,新柄要来的细,那么结合部分的刀体也要相应修改,

因为没有合适的骨头,只能做全木柄,

制作过程因心情不佳没拍照,无非就是加工一根棍子而已,做好后发现太单一不好看,得找点材料装饰一下,

做个刀挡和柄尾,下料,

金属部分去掉颜色,露出银色和刀体相统一,

哥俩好粘接,

刀挡很容易,试下,

刀尾就比较复杂了,

标记一下,孔内侧开个对应的槽,至于干什么,先卖个关子,

这里一打孔,估计各位就都反应过来了,

找根合适的铁丝,这是铁芯电话线,

这下肯定明白了吧,没错,做的是刀绳环,

组装试试,

这样设计是因为,刀子设计时采用了半通半串的结构,刀尾这部分实际上是独立的,并没有和刀体硬性连接,加之柄材是细圆柱形,直接打侧串孔,过于难看,而且还会显的刀挡过于明显,整体上缺乏协调性,而这样设计,尾环是侧穿入木柄后又被装饰刀尾箍死在刀柄上,三者形成一个整体,既可以保证强度,又保证美观,修整外缘,哥俩好粘接,这种小尺寸的刀具,单用哥俩好就可以保证强度了,如果是大刀,就要在底部再开两个镙丝位用镙丝加强,

接下来继续加工刀挡,

都加工好了,就可以组装了,先给木柄烤蜡,

刀片串上刀档,

再装上刀柄,

检查后,哥俩好粘接,

组装完成,

老规矩,配皮鞘,

设计了一段保护刀柄的舌头,用时可以翻下来,

不用时可以翻上去,可以更多的保护刀柄,

继续制作挂绳,挂绳的作用是可以把刀具相对固定在手腕上,不容易掉落,也方便必要时腾出用刀的手他用,

演示下用法,请忽略大胖手,

完工!总算是没做废了!嘿嘿!

全文结束!?
………

………
…………
……………
………………
…………………
那是不可能地!

可别忘了还有这个呐,这怎么也是热处理过的,各方面还是挺好的,扔了实在可惜,

干脆也做了它!修形,

配柄,

打磨抛光,

粘接,

烤蜡,

真正的小刀,这是我做刀以来最小的作品了,

开锋,成品很锋利的,同时上面那把刀也一起开了锋,

来个合影,

该有的一样也不能少,先来尾绳,

再做皮鞘,

真的是很小很小,

最后来个大合影!

这回是真的全文结束了!
谢谢观赏!

网友:
这个厉害了,最让我没想到的是碎掉的刀尖竟然也做了小刀而且配了皮套和尾绳。

网友A:
小刀可以修指甲

网友B:
沙发。。。和刀哥有一拼了,我也用锯片做了几把,但都不成功,热处理不好,开刃更是难看,没有一把完美的,嘎嘎,出吗,合适收一把,平时削木头用

网友:
表哥变刀客

网友C:
高手!一般人做不了。

网友:
浪费了,再来两把

楼主:
一直就是两边玩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一般人做不了。

只是一般般,就是喜欢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沙发。。。和刀哥有一拼了,我也用锯片做了几把,但都不成功,热处理不好,开刃更是难看,没有一把完美的, ...

制作方法上可以相互探讨,这个不禁运!

网友:
整个过程赏心悦目,情节跌宕起伏,惊心动魄!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大表哥啥时候变刀客了?

网友D:
折腾的好~~ 太能整了! 前面一个是牛骨吗? 后面坐的穿心的尾和护手也很漂亮! 啥时候找你做个皮子的荡刀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折腾的好~~ 太能整了! 前面一个是牛骨吗? 后面坐的穿心的尾和护手也很漂亮! 啥时候找你做个皮子的荡刀布 ...

又逮到一枚夜猫子

网友:
楼主惜铁如金呀,那只刀尖做的是亮点,或许也是未来最常用的工具,可以拆快递。

网友:
做得漂亮,看来也要捡块锯片备用了

网友:
楼主厉害, 不禁要联想一下,当年小李飞刀的刀是不是也是自己纯手工打造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刀可以修指甲

你敢用么?

网友:
已经随心所欲了,佩服

网友:
每把刀都做个皮套,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