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上海贝尔ADSL home plus plus 500 路由器 并改功放

楼主(2020-04-22):
拆上海贝尔ADSL home plus plus 500 路由器,没什么意思。将其外壳改成TDA7297功放板的外壳。功放板的散热片太高,厨房用铝箔纸反复折叠之后,替代原散热片。铝箔纸面积为100x300(平方毫米),是原散热片面积的4倍。功放供电使用一个经过改造的开关电源

网友:
这个散热太感人了,我表示怀疑!

网友:
锡纸太薄,热容低

网友:
散热器是亮点

网友:
灵魂级散热系统

网友:
改功放,第一次见

网友:
散热用个可乐易拉罐也好呀~~~

网友:
果然有创意,去捡个 易拉罐不行码

网友A:
这散热器不行吧,找块铝片貌似也不是什么难事,实在不行找个易拉罐剪点铝皮叠几层拧上去再掰开片状也比你这个强10倍

网友:
我以为是改WiFi无线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散热器不行吧,找块铝片貌似也不是什么难事,实在不行找个易拉罐剪点铝皮叠几层拧上去再掰开片状也比你这 ...

这个铝箔纸的面积是原散热片面积的4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铝箔纸的面积是原散热片面积的4倍。

不是只看散热面积的,主要看热阻,铝箔太薄了,截面积太小传热太慢散热效果很差的。不信你做个试验,拿一段5cm长2cm宽的铝箔,一头用打火机烤,等铝箔都烧着了你手指还是没感觉。你用易拉罐剪同样长的铝箔用打火机烤一会你就感觉手烫了。

网友:
这散热器散不了热,不如不装。

网友:
都看散热片,没有看那个旋钮柄吗,同样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只看散热面积的,主要看热阻,铝箔太薄了,截面积太小传热太慢散热效果很差的。不信你做个试验,拿一 ...

我按照你说的,试验了,是你说的那样。但那恰恰证明铝箔散热效果太好了,才会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只看散热面积的,主要看热阻,铝箔太薄了,截面积太小传热太慢散热效果很差的。不信你做个试验,拿一 ...

使用原正规的铝散热片,散热片摸起来感觉温热,但换成铝箔的话,铝箔是凉的。由此可见,铝箔的散热效率更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照你说的,试验了,是你说的那样。但那恰恰证明铝箔散热效果太好了,才会那样的。 ...

你不懂什么是热阻吧,一边都化了,一边还没热,那热阻很高的,面积大也没有用。同面积的散热片要越是整体温度一致,证明热阻越小。你可以去看看什么是热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