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7.2v的电源冲蓄电池

楼主(2020-04-22):
高手帮忙看下7.2v  200ma电源给6v铅酸电池充电,是否可以,下面附上图片,麻烦各位高手指点下,还有帮忙看下,这个充电器是否冲铅酸的,我有点记不清了。谢谢了

楼主:
沙发自己做了

网友A:
完全可以,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没问题

看这外观,这是多年前的变压器整流器,是不带充电功能的。

输出电压不带稳压的,一般9V以上,短时间充可以,过充很容易鼓包。

网友C:
不知道它实际输出多少V。单看7.2V这个数据,就是给6V铅酸充电打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这外观,这是多年前的变压器整流器,是不带充电功能的。

输出电压不带稳压的,一般9V以上,短时间充可 ...

老的铅酸充电器就这样的,充电时间人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的铅酸充电器就这样的,充电时间人为控制。

这是要自己掐表算吗,电源空载的时候我测了下电压有11v多,但是实际过程中电压大概6.5v左右,功率是4.5W左右,昨天晚上冲了三四个小时,睡觉前拔掉了,怕冲炸了,晚上继续冲,盯着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它实际输出多少V。单看7.2V这个数据,就是给6V铅酸充电打造的

空载电压我量了,大概有11v多,实际充电过程中大概是6.5v左右,功率显示是4.5w

网友:
我现在喜欢用数控电源当充电器,想4.2V就4.2V,想7.2V就7.2V,想12.6V就12.6V,想0.5A就0.5A,想2A就2A,不是一般的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载电压我量了,大概有11v多,实际充电过程中大概是6.5v左右,功率显示是4.5w ...

这么高的空载电压,必须要控制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