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328数控电子负载(M8V6升级版)组装讨论贴,仅供坛友业余DIY交流学习参考

楼主(2020-04-22):
M328数控电子负载(M8V6升级版)组装调试讨论贴,仅供坛友业余DIY交流学习参考。
首先要十分感谢隔壁论坛的几位大师辛苦的付出,设计改进和完善,给坛友提供了这么好的电子DIY。
还请做过的坛友前辈指点交流,我仿制的比较晚,好多功能还没有弄清楚。一起学习一下啊。
  首先上装好的图,机械加工定制的铁框机壳,自己就是组装一下电路和机械各部分:
    装好的图:

  内部的板子,测试板手工陆续焊接了一个星期呢:
   图为同时拍板子的正反面。

加工好的空机壳是这样的:

下一步,把板子和屏装到正面板上:

然后开始焊些N多连接线,头晕ing。。。

下一步,把功率MOS管和NTC装到775散热风扇上(要用厚重一点的)

组装整机 连线,拧螺丝:

  装好的背面图:

    装机完成图:

因为是四线测量,需要2套测试线。内阻测试线没有成品是我自己DIY的,
先凑合这用,哪位大师给建议一下,这个内阻测试线,做成什么样好啊?

都齐备了,测试一下功率,设置的最大150W,所以只测试了140W,
散热片64度,风扇在工作,但手摸整机外壳也升温不少,
  感觉么,就像冬天握着一个暖手宝,

下面用内阻测试功能测一下两个1欧的电阻并联阻值:
   精度好像还可以,    电池内阻测试待续。。。

附上我整理的这个DIY负载的简单的说明:

更详尽的使用操作,我还没有弄懂,
有DIY过M8V6负载的坛友来交流一下啊,。

楼主:
补一张清楚的焊接线:

楼主:
参考电路图:

网友A:
这个可以精准测量电池的交流阻值吗

网友B:
没有研究过M328 ,不知电压接口和电流接口的区别,我做普通负载是电压直接接电流端子上看端子电压.
Mega8单片机性能看上去不错啊,我没有用过,这几年用STC15W系列,最近玩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研究过M328 ,不知电压接口和电流接口的区别,我做普通负载是电压直接接电流端子上看端子电压.
Mega8单片 ...

会编程的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精准测量电池的交流阻值吗

可以测试电池的交流内阻,精度多少还没有确定参数。

楼主:
还可以测试电池容量

网友C(2021-08-19):
老铁还有壳子么?我的做了几年了,壳子不满意啊

网友(2021-11-16):
引用 网友C:
老铁还有壳子么?我的做了几年了,壳子不满意啊

这个负载我也做了,后面买了个160*80*200的铝壳做外壳

网友:
耶,今天不是有人顶出这个贴都不知道小林电子弄了个单片机版本的,,可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