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水果标记18W快充充电头拆解

楼主(2020-04-22):
坏的,有个水果logo,铜插脚。用确认正常的快充线试了无输出,拆了看看

从插脚这头拆拆看,几凿子下去,壳沿飞边了也未见开缝

想起来还没有晒参数,拍一张。号称5V3A,9V2A

换这头拆

开了。C口无金属壳,变成端盖上的一段扁管塑料

偷窥了一眼颜值,箭头处物件可疑,虽没见过真佛长啥样,也基本能断定“山”的了

AC输入插接式

电路板正面俯视

从C口处绕场一周看看。开关芯片供电电解、817光耦、C口、C口后Y电容、小个头固态电容2个

开关变压器,次级绕组够粗

保险元件、AC接插夹件、15μ输入电解

转到这边,开关芯片上一方柱

开关芯片8115F,放在上面的方柱是个伪装的铁块

电路板系双面玻纤板

背面正视

上半部

下半部

同步整流芯片

C口快充协议芯片

通电测得输入电解上电压318V,输出电解上电压如下图,断电后电压均很快消失。貌似电路总体正常,感觉耐压16V的输出电解上,14.5V是不是有些异常(标称最高9V输出),在板测431无明显异常,啥时换个431看看,也请大侠点拨一下,还有可能是什么地方坏了,先谢过!

谢谢你路过!

网友A:
水果假货就是多

网友:
这山货也下了点本钱,好歹也有快充

网友:
水果的钱最好赚

网友B:
应该没坏吧,typec没握手就是无输出,这个618a支持qc2,3,华为spc等等,也支持普通bc1.2,内部集成输出mos,应该短接4,5脚(d+ d-)就能进入dcp模式输出5v,或者6,7任意引脚对地接颗5k电阻应该能进type c 5v模式(如果支持的话)~

网友:
你为啥说人家是山寨的,

网友:
水果宰起果粉来是从不手软的

网友C:
虽然是寨货,倒也没那么渣,无损开壳好评,等牙膏

网友:
你把芯片散热器拆了

网友D:
这种都是骗那些买“原装”的人的,

实际不追求原装,买个绿联,安可,紫米之类的,质量相对有保障,比不上苹果原装,也比这些高仿的山寨好多了。
比如下入绿联的,当初也就29包邮,至少也3个初级输入滤波电解电容来自CapXon丰宾,规格10uF 400V。

那为什么拿绿联举例呢?因为我就用这个29-3元淘金币还是劵,26到手;线benks是39-3大约36到手,合计一套62不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果假货就是多

捡个坏的回来学习,并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哈哈

网友:
配重估计还兼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坏吧,typec没握手就是无输出,这个618a支持qc2,3,华为spc等等,也支持普通bc1.2,内部集成输出mos ...

谢大侠指点,有空试试。我有根使用正常的这种充电线,可插这个头子上无输出,这是为什么呢?莫非协议芯片不同
另外,这个头子标称最高输出9V,可输出电解的空载电压已达到14.5V,这个电压是不是有点异常?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是寨货,倒也没那么渣,无损开壳好评,等牙膏

M兑换的坏的,学习学习。抱的儿子当兵,不伤心。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都是骗那些买“原装”的人的,

实际不追求原装,买个绿联,安可,紫米之类的,质量相对有保障,比不上 ...

香是香,目前没这个需求。这是坏充电头用M兑的,当时根本不知啥牌子,就是制造机会学习学习。哈哈
故障原因可能是什么,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大侠指点,有空试试。我有根使用正常的这种充电线,可插这个头子上无输出,这是为什么呢?莫非协议芯片 ...

只要是pd协议的一定通用,老兄用的哪种充电线呢,是双头type c吗?另外负载接的什么怎么测的?手机还是诱骗器?14.5v是有点高,但是也在此ic最高安全范围内,握手成功会通过fb引脚调整431分压比的~

网友E:
协议芯片或者其周边元件比如旁边的电阻或者光耦有问题吧

印象中输出不接负载应该是标准5V,过高的电压像是失去反馈

网友:
这个电路基础不扎实,做废料板算了。话说楼主拆工厉害,看起来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pd协议的一定通用,老兄用的哪种充电线呢,是双头type c吗?另外负载接的什么怎么测的?手机还是诱 ...

1. 充电线仿货,是一头type c接充电头,另一头水果插头(不知叫啥名)的那种。手里有个type c输出的快充,用这个线充mini Pad正常使用。
2. 按照一般理解,不管最终需要输出多高电压,空载时的输出端电压,似乎应该处在设计最低输出电压附近才合理呀?!当然之前也没注意过其它快充空载时的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协议芯片或者其周边元件比如旁边的电阻或者光耦有问题吧

印象中输出不接负载应该是标准5V,过高的电压像是 ...

以前没注意过快充输出端的正常空载电压范围,但觉得这个14.5V电压不合常理,比较可疑,像是电压检测、反馈电路有问题。有时间把光耦、431换了看看,有问题再讨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