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反赚2.2元巨款的TCL吸顶灯,拆解及各种改造,解锁各种姿势

楼主(2020-04-22):
前几日接到热心群友飞鸽传书,说TCL有活动,可以撸;于是下了一单,加上优惠券,2.8元包邮,没有翻车,几天后收到了宝贝.
关于反赚2.2元巨款:今天天接到客服小妹的信息,说好评+上图有奖励,于是问有什么奖励,回复说5元巨款,就这样,扣除撸灯费用,反赚2.2元,算下来,这是整个撸灯生涯里面,唯一反赚的.
并且,巨款已经到帐了,说明客服小妹并没有食言.

关于这款灯,底盘是铁质的,喷漆处理,配上带透镜的无频闪LED改装模组,总体来说,还算良心品质.

图分三部分:1.吸顶灯拆机图;  2.LED模组改造部分;  3.底盘整合利用部分

1.吸顶灯拆机图
灯具是这样的结构,如果要说这个灯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这个面罩的安装方式了
是要挤一下,进入铁底盘,然后扣在底盘圆形边沿,拿出来就麻烦一些.

感觉还是传统的旋转式固定的好.折装都方便

带透镜的LED模组,就装在灯盘里面,
模组是铝基板的,无频闪方案

固定LED模组的三颗螺丝有点长,一路快递过来 ,

纸箱受了不少罪

2.LED模组改造部分

LED模组改造,灯珠就不换了,反正换了也是吃灰的,
这个是电源部分

从电路板布局来看,蓝色电感右边,节省了一颗电解电容,这也为后面的LED模组改造,埋下了伏笔;

蓝色的电源线,剥皮太长了,容易跟蓝色线皮下方的铜箔产生打火,带来安全隐患

细节方面,就能看出一款产品的功底

蓝色电感右边,焊接一颗2.2UF/400V的电解电容

补上电解电容,心里面才会觉得踏实

整流桥堆右边的贴片电阻,换成3.00R的,这样整灯功率会小一半左右的样子

模组的发热,会减少很多,对灯的寿命有好处.

改装前的输入功率,9.37W

改装前的输入功率,5.25W

3.底盘整合利用部分

这款灯的铁底盘,真的不错,用料厚实
准备换成大点功率的.

改装原则,不钻一个孔,直接拧螺丝

先拿圆形LED模组比划一下

再用方形LED模组比划一下,都能放得进去

最后综合权衡,还是选择用圆形LED模组,

配套美的隔离型LED驱动电源

收工后的样子,还是比较好的

改装的终极精神:LED模组的边角料也不能浪费,也是可以散热的

输入功率;18W

光线柔和,发光均匀,配上TCL厚底盘,工作两小时,也没有多少发热

至此,这款TCL吸顶灯,折腾完成了.

感谢TCL,感谢热心坛友+群友

网友A:
看到不是隔离电源就没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不是隔离电源就没下手

可以利用灯具的底盘和面罩,DIY一套灯具,

网友B:
灯板装偏抬头看的时候不难受吗

网友:
羊毛地址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板装偏抬头看的时候不难受吗

不用抬头看的,

因为还没有想好要装到哪里

很大机率,是要吃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到不是隔离电源就没下手

不隔离是不是带高压电?不过对于吸顶灯带不带高压电影响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隔离是不是带高压电?不过对于吸顶灯带不带高压电影响不大吧

因为吸顶灯是金属底盘的,

所以理论上来说,还是用隔离电源最安全

像那种塑料外壳的球泡灯,用非隔离电源,也就不要紧了.

网友D:
我的今天下午到的   没接到客服小妹的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今天下午到的   没接到客服小妹的电话

也可以直接@客服小妹

也有可能是抠脚大汉

网友E:
这东西就怕散热不好

网友F:
改了就不能评测寿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可以直接@客服小妹

也有可能是抠脚大汉

抠脚大汉就算了    2.2元包邮可以了   我的实测功率8.6w

网友:
回头也改一下

网友:
主动找到客服 只给我2块钱巨款

网友:
好朋友 来个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就怕散热不好

是的,散热做好了,寿命会更有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了就不能评测寿命了。

理论上说,改了的,寿命会更好,

隔离电源外置的,

楼主:
改一下,

如果利用原灯具的模组,就把功率降低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