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神们,这种松下电钻夹头怎样才能够拆开啊!

楼主(2020-04-22):
松下电钻夹头锈死,柴油泡,WD40都用了,还是转不动啊!如何能够拆开啊!

网友A:
前部画圈的三爪用冲子轻轻敲敲,有可能好。

网友B:
这个还真没拆过,后面有卡簧是不是要先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部画圈的三爪用冲子轻轻敲敲,有可能好。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没拆过,后面有卡簧是不是要先取下?

多谢,二师兄了!

楼主:
夹头和主轴部位已经锈死了啊!

网友C:
卡簧应该不会锈死吧,楼主知道哪个是卡簧吗?

网友:
没看见楼主用力痕迹呀  大力钳夹住用力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簧应该不会锈死吧,楼主知道哪个是卡簧吗?

卡簧当然知道啊!好像也锈死了,正在想办法搞

楼主:
这是白天拍的照片,卡簧和夹头和主轴锈死在一起了,大神们有没有办法啊!

网友D:
看卡簧附近,不仅是锈死的问题,好像都锈蚀掉渣了。别那么温柔了,拿榔头变换角度敲敲看吧。估计即便卸开也不好办了,切掉夹头换个新的吧,反正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卡簧附近,不仅是锈死的问题,好像都锈蚀掉渣了。别那么温柔了,拿榔头变换角度敲敲看吧。估计即便卸开也 ...

你说的是最后的办法,实在不行只有切掉换夹头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最后的办法,实在不行只有切掉换夹头了啊!

拿火烤一下

网友:
螺丝松动剂,除锈剂之类的试试

网友:
锈成这样的夹头,费劲弄松同心度什么的也不会好,煤油泡泡,榔头敲敲,想办法弄掉卡头换个新的吧。

网友:
这个事急不得,多泡几天试试

网友:
用稀盐酸泡。。

网友:
这种松下夹头是带锁定的,直接拧是拧不开的。要先将那个塑料套往钻头方向推,解除锁定,才可拧开!

网友:
用硫酸多泡泡就好了!!

我在钢铁厂上班的时候    有个酸洗池!   进去出来  钢铁都发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