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400w的LED电源

楼主(2020-04-22):
忘记这台电源哪里来的了,因为最近一直看明纬可调电源,有点心动,就想拿他练手,标注输出400W

主板正面,满满的廉价感

背面,只有一个16脚芯片

芯片特写

几个管子特写

正面变压器,廉价感十足

带两组LED灯,电压就下去了,空载基本12v

led灯大概18w左右

以前测试图片,灯是12v-80v都可以用,分高低档,两组接线方式

分别是12v  24v  32v是电流

电源单组最大32v,三路输出,可串可并

低挡位功率

最后用负载拉一下看看

电压掉的厉害,负载内部滋滋响,测试电池没有声音,应该是电源问题
总结,板子对不起外壳系列,顺便问一下可不可以提高空载电压,最好改成电流可调

网友A:
做到这一步,谁能不服?

网友B:
这电源估计是山寨的祖宗作坊货和它比起已经是大厂风范不惜工本了,内部走线不拘小节,放荡不羁,环变龙飞凤舞,潇洒奔放,元件七扭八歪,不,错落有致,暗藏天机,输入滤波若隐若无,cbb来凑,输出滤波隐形科技在哪里@_@在哪里@_@在哪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估计是山寨的祖宗作坊货和它比起已经是大厂风范不惜工本了,内部走线不拘小节,放荡 ...

这种高功率因数的,输入是没啥电容的,就是输出12V不稳跟着220频率闪。。。

估计只能接线性恒流或者电阻限流的LED灯负载

网友:
拆件留壳吧,不安全,等牙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到这一步,谁能不服?

是不是传说中的金玉其外 败絮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估计是山寨的祖宗作坊货和它比起已经是大厂风范不惜工本了,内部走线不拘小节,放荡 ...

有文化就是好,像我遇到这种情况只能说卧槽

网友:
自中国统一以来见过最___的一款。都不会填空了。

网友:
电路板拆件吧,别改了

网友:
看着怎么有点像卤素灯的变压器,输出多了一个整流,

网友:
元件已经省得不能再省了吧?输出连滤波电容都没有

网友:
没有大滤波电容?

网友:
谢谢分享。。。。这电源太山寨了。高低压滤波电容在哪里?就那几小电容?

网友:
这种电源一般用在户外广告灯上

网友:
你这这么大高大上的设备,还差这一个。我这外行都看出来板子是精品中的精品!

网友:
我最近也在找铭伟的大功率电源。

网友:
连个滤波电容都没有,算了吧。

网友:
LLC谐振电源,牛逼,成本最低化,功率还能做到不小,这工程师也是大拿

网友:
次级加个大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高功率因数的,输入是没啥电容的,就是输出12V不稳跟着220频率闪。。。

估计只能接线性恒流或者电阻 ...

这是典型的半桥电源,正规做法输入应该用两颗250v大电解滤波,这个山寨货只用俩cbb代替完全是为了偷工减料,功率因数根本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输入电解基本上等于没有,而输出的滤波电感和电容也一并取消,同样是为了进一步偷工减料,导致输出空载纹波都是巨大的,谐波干扰也是大出天际,电源工作在及其不稳定的状态(大负载时实际上工作在间歇状态),由于没有输出滤波,带载能力是很弱的,没有输出滤波将导致反馈异常,电压波动也是非常的大,这个电源无论用什么样的限流或者恒流措施led的频闪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输出包含大量的交流成分。功率因数你倒是说对了,没有输入滤波和输出滤波,输出电压电流就像被100hz调制了一样,输入电压电流的相位差不大,歪打正着的成就了较高的功率因数,但是这种高功率因数是一种不正常的高功率因数获得,它以电源的可用性为代价,真正高功率因数电源廉价的用被动pfc,好点的用主动pfc,一般都是boost升压拓扑,利用boost拓扑升压结构跟踪整流后输入电压幅度 ,还要跟踪输出电压大小 ,还要跟踪输入电流,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做乘法再和取样到的输入电流作比较,输出三者的总误差再和基准作比较最终去控制boost升压pwm脉宽使输入电流和电压相位基本一致的情况下还保证升压后380v电压的稳定性和尽量小的纹波,再去给后极的pwm降压开关管供电,这种电源才是真正的既保证输出电压品质又有极高的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