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中天电子电器厂 的 奇葩老插板拆开看。良心用料也该退役了

楼主(2020-04-22):
插板

我很喜欢这种插孔,不过用那么久了,这种插孔的通病_接触不良
最讨厌的插孔就是现在的新国标。各有优缺吧,这种缺点是容易接触不良,新国标优点是不容易接触不良

标签

打开

爆了一个螺丝柱

通电看看,氖泡有两个黑了

侧面过载保险

看看黑的

灭灯

抓一个黑的出来,是里面黑了

特写

这是正常的

特写

看看材料,地线白花花的,磁铁不吸

是黄铜镀镍

然后看看火零线,磁铁不吸,两边颜色还不一样

刮开,左边金色是黄铜,右边紫铜。。。。为啥呢......奇葩

随便抽取一个看看结构

结构

厚度

网友:
家里还有一个在服役,这种开关用久了触点容易粘住导致关不掉

网友A:
接触不良是质量不行。有个公牛大万用四年了还很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不良是质量不行。有个公牛大万用四年了还很紧。

我也有个公牛,不止4年了,也还不错。我这个插板不知道为什么用了三种不同工艺的触片

网友:
九十年代版本典型